万千玩具只等闲,男人至死是少年…炬为容量检测电子负载仪CL24R拆机测试

楼主(2023-11-29):
帖子比较长,70多图,手机电量不够的坛友请先充电

说来话长,自从入了电子这个坑之后,前前后后也不知道买了多少仪器仪表,看到有用又好玩的就想买一个。既然玩电子,就少不了电子负载和容量测试仪,开始的时候,就买了下面这种阻性的负载,所谓能切换1A和2A的电流,实际精度非常差,只能看个大概,而最膈应的是这种绿漆的线绕电阻工作的时候很热,容易烫手不说,还散发出一股非常难闻的气味

后来就买了下面这种水泥电阻的负载,也是1A/2A切换,同样也是热,但没有味道,不过精度依旧感人

2A的电流后来有点不够用了,又买了下面这种1A/2A/3A切换的负载,精度也不是太好,然后线绕的绿漆电阻还是有那股膈应人的气味……

后来看到了这个EBD的Mini款容量测试仪,精度不错,测试电池很方便,带上位机程序,还能绘制曲线,就一直用到了现在

EBD-mini最大的缺点是功率比较小,最大只能1.5A放电,自己就想着整个大一点的家伙,然后各种比较之后,就买了下面这台艾德克斯的IT8211电子负载,60V/30A/150W,也是手头最贵的电子负载,当年花了大概1K,测试常见的电源和充电器足够用了

随着手里的电源和充电头越来越多,测试它们也成了经常捣鼓的项目,上面的艾德克斯8211拿来测试充电头比较麻烦,搬来搬去的也不方便,当年正好遇到炬为搞活动促销,十几块钱就能买一个下面的这个电子负载,20V/3A,带电流粗调和细调功能,平时测测普通的电源和充电头基本上够用,但是这货有个硬伤,就是噪声太大,有几百个mV,测试充电头/电源纹波的时候根本不能用,示波器几乎看不清实际的波形

后来有一天在论坛发现了下面这个电池容量内阻测试仪(没记错的话,是坛友维尼老板最先买的),记得好像是30几块钱吧,不贵,还是彩屏的,功能看起来也不错,买一个尝尝……拿来测试容量还是不错的,不过内阻测试功能不是太准,无所谓了,反正自己还有耀锐的内阻仪,也不指望这个彩屏测试仪能咋滴

然后时间到了现在,前些天在咱论坛数码交易区看到炬为有个新上市的容量检测电子负载仪CL24R,可以领店铺发的那种50元的优惠券,主机到手119块,括主机、12V1A供电电源、充电头/电源测线板,还有些零零碎碎的附件、自己又额外买了个电池槽治具,花了19块。能实现大电流放电、150W的电子负载、电压电流容量曲线记录、能测内阻和线阻,还能测电源/充电器等等一大堆功能,反正有7天无理由和运费险,买一个螃蟹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

CL24R官方说明支持蓝牙和WiFi,有单独的模块出售,但是自己想来想去也用不上这个功能,所以就没买

测试仪的购买链接我就不直接上了,以免有广告的嫌疑,有兴趣的坛友去搜论坛的用户:太阳花瓣,这个ID应该是炬为的人,他发的帖子里有那个50元优惠券的链接

下面是CL24R的规格和功能截图

测试仪的正面,散热器和风扇比较大,占了主板至少一半的面积

测试仪的背面,为了安装散热器,加了塑料的背板,主板有4个垫脚,抬高主板避免和桌面直接接触,能增强散热也防止意外短路

散热器的安装方式和普通电脑是一样的,拧下四颗螺丝就能拆下来,而且风扇和电脑上用的也是一样的,后期更换也方便

很大的一颗放电管,具体型号看不到,看尺寸承受150W的功率没问题,因为拆管子太麻烦了,这里点到为止。板子开了很多孔用于散热,但是也降低了板子的强度

板子的元器件基本上都集中在下半部分,屏幕是2.4吋的,比较大

炬为一如既往的骚操作,打磨IC型号,两颗主要的IC打磨得相当彻底,只能看见几颗A63A的运放,左边的SOP14应该是颗比较器(LM339?),中间的主控不太好猜是哪个

连接电池的压接端子,测试仪默认是四线的,也兼容2线的模式

这四个焊盘是连接外部充电器控制模块的,测试仪支持对电池进行循环充放电,所以需要外接充电器,然后控制充电器给电池充电,充满了之后再放电

这边是风扇的电源接口和主板的12V电源接口(DC5521)

这边是功能按键,Type-C是HID接口,连接上位机/刷新固件用的,右边两个3P的2.54接口是多台测试仪串联时使用的接口,一般都是工厂用,咱个人用户用不上

这种固定风扇的方式注定会导致PCBA弯曲,电脑主板也是这样,何况测试仪的主板散热器下面还开了大量的过孔,导致强度进一步降低,弯曲是避免不了的

炬为原厂给测试仪配的12V1A电源,拿在手里轻飘飘的,壳子是超声波焊接的,不是太容易拆,其实拆开了会更失望,元器件肯定是极致精简,变压器估摸着也就一个指甲盖那么大个小玩意,聊胜于无的东西,能用就是了

随机附送的AC线,给上位机连接HID用的

连接大电池、大电源用的鳄鱼夹线,线芯是铜的,夹子是铁的

多台测试仪串联时使用的跳线,只有一台测试仪的话用不上这玩意儿

随机还赠送了一条温度探头

插上之后,屏幕会显示外温

随机附赠的充电头/电源测线板,用于连接充电头或者电源,这个测试充电头、电源的时候很有用,也方便

丝印标注得还是比较详细的,四个触点是双面的,有利于过流

我合计为啥没有水果的接口呢?

四线制的连接,丝印标注的很清楚了

连接到测试仪上就是这个姿势,测试充电头/电源的时候,直接把线插到上面就行了

这个是辅助模块,电池槽的治具

可以兼容5种尺寸的电池

模块还带正负极的连接端子,可以外挂其它的电池

治具也是四线的

第一次开机会有语言选择,如果后期使用的时候嫌这个对话框烦,选择最下面的那项不再提醒就行了

扫这个二维码可以下载说明书和上位机、WiFi的软件,不想看了,按Start键就可以跳过

系统开机后会自动跳转到功能选择界面,默认启动CC恒流模式

系统设置界面的选项

CC恒流模式的界面,可以通过按键来改变参数设置(有些参数也可以在系统设置界面里修改)

下面用一节三星的25R动力锂测试一下放电电流,25R是10C放电的规格,最大可以25A放电

10A放电没问题

20A放电没问题,25A放电的时候因为电池电压较低(一直是3.6V状态保存的),测试仪设定的是2.8V终止放电,所以在开始放电后几秒之内,电池电压就低于2.8V了,测试仪会自动终止放电,来不及抓拍照片

下面再用一节旧的力神的2600mAh来做放电容量对比

电池用充电器充满电之后,用EBD-MINI测试仪放电,放电电流1.5A(EBD-MINI的极限放电电流),终止电压2.8V

EBD-MINI的放电容量为2428mAh

用同一个充电器再次将电池充满电,然后用炬为的测试仪放电,放电电流也设置为1.5A,终止电压也为2.8V。这里提醒一下,炬为这个电池槽的弹片最好事先用钳子适当的夹一下,原厂状态弹片很紧,容易把电池皮弄破

测试仪连接上位机,程序的界面和主机屏幕的界面大致是一样的,不过图里画红圈的项目是不能用的,炬为这上位机程序开发的貌似有点匆忙

开始放电,上位机程序也同步进行记录

放电完成,上位机程序显示电池放电容量为2410mAh,与前面EBD-MINI的2428mAh相差不大,仅有18mAh

测试仪放电完成终止运行后,会显示这个报告清单,数据和上位机上显示的是一样的

炬为测试仪除了支持CC恒电流模式,还支持恒电压模式放电

然后还有恒电阻模式

还有恒功率模式

炬为测试仪支持测量电池内阻的功能,可以是四线制,也可以是两线制,当然精度高的肯定是四线制的

前面用来测试的力神2600mAh电池,用炬为测量交流内阻为47mΩ(四线制)

用耀锐1030+内阻仪测试,电池交流内阻为55.2mΩ,两者相差不算很大

炬为测试仪支持测试电源的带载能力

下面用优胜仕的65W氮化镓充电头做测试

连接方式就是这样的,插排-充电头-充电线-测试仪

测试的结果可以显示电源/充电器当前电压档位的额定电流和最大电流,实际测试结果也比较准确。不过这个功能在测试的时候,耗时非常的长,测试仪在测试电源/充电器的时候,功率上升是按0.01W这么个步进往上加的,测试结果倒是很精确了,但测一次要好久好久

测试仪还支持测充电线的线阻,这个界面有错别字,阻字写成了组,干这事儿的工程师明天的早饭得扣两根油条

充电器就是前面测电源时候用的那根白色短的AC充电线,压降法测得的结果是123mΩ

同样的这根线,用维简U3测试,同样也用压降法,测得的结果是111.6mΩ,两者相差不大

炬为测试仪支持电池的充电-放电循环的功能,这种功能有三个,就是CDC、CDCDC、CDxn这三个选项
CDC是充电-放电-再充电-自动结束
CDCDC是充电-放电-充电-放电-充电-自动结束
CDxn就是充电-放电无限循环-手动结束

实现充电-放电功能需要额外购买图里这个充电控制模块(39块钱,不算便宜),电池的充电器需要接到这个模块上再连接到测试仪,测试仪可以按需要控制充电器的通断。我当时下单的时候,考虑到这个功能不是太常用,所以就没买这个模块,以后看看是不是需要它,如果需要的话就买一个再做测试

买炬为这个测试仪的时候,我最担心的问题其实是它的噪声问题,前面提到过的那个旧款的炬为20V3A电子负载噪声非常大,严重影响到示波器测试电源的纹波,这次买的CL24R实测噪声非常低,测试优胜仕充电头5V空载和满载的纹波,与之前测试的结果基本一致(之前测试是用的艾德克斯的电子负载)
下面这张是炬为CL24R做为电子负载测试优胜仕65W氮化镓5V空载的纹波

下面这张是炬为CL24R做为电子负载测试优胜仕65W氮化镓5V满载的纹波。当时买CL24R的时候,其实自己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一旦噪声太大没法用,就退货退款,反正七天无理由还有运费险,好在结果满意,那就留下来用吧

万千玩具只等闲,男人至死是少年……新螃蟹Get+1

EOF

网友A:
哈哈,今天要憋疯了,能上了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今天要憋疯了,能上了真好

新站再不能发帖的话,这帖子的照片都要长蘑菇了

网友:
又有的玩了

网友:
白天论坛卡得要死,就不上了,晚上浏览一下,结果还真进来了,真看到39兄发帖了,缘分啦!
电子负载和端子钳基本都是大坑,玩不起啊,话说150瓦感觉太小了,高档玩具真玩不起就像拖油瓶拖好多东西哟,带一群孩子,麻烦,我现在的要求是600瓦起步

网友:
这也是楼主这些年投入电子的一部更新换代的发展史

网友:
这简直就是齐天大圣的心路历程

网友: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啊  都喜欢新的不是?那些旧的负载打包发我给你无害化处理了吧!

网友:
楼主发帖是不是要疯了

这是双11买的新玩具?

网友:
一五年之后,这些东西我全是用红包买的,红包多大就买多少钱的,反正就是玩,花钱不值当的

网友:
一路走来买了不少电子负载啊。

网友:
也不便宜了

网友:
8139兄厉害哇!论坛那么卡,都能上传这么多图片哈!

网友:
那个彩屏测试仪,测18650只能1A放电电流,看夕夕双11优惠价27元多,忍住了没上车。

网友:
挺好的东西,但对俺来说不是钢需,忍住

网友:
这么卡还能发大帖,不易啊

网友:
还别说,实用小工具

网友:
挺好的东西 实用小工具

网友:
这要是有3D打印机做个壳子就好看了

网友:
这么卡还能发大帖,楼主是不是走什么vip通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