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个制动单元做电子负载

楼主(2023-11-29):
以前得到的变频器制动单元,里面很大个散热器,有个igbt模块,2个40w10kJ的电阻,看见论坛里有人用igbt模块做个电子负载,麻烦哪个老师给看下,有没有简单点的电路图,是不是需要我再买个库仑计?主要是测电动车,电动工具锂电池容量。电路板上两个芯片是LM339和3483B

网友:
IGBT就是开启电压有点高

楼主:
查了一下,这个模块上下管只能用一个,相当于单管,合计一下,要不要把这个制动单元卖了,直接买个电子负载。

网友A:
我也有几个,一直放着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几个,一直放着不会用

富裕啊,我研究一下,电路图很简单的,用洞洞板焊了一个,我这个是一个上管一个下管,只能做单管的,有时间就做点。话说要是卖掉才是最大利用。

网友B:
主要还是背后那个大散热器吧,我也有个大散热器,还没想好怎么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是背后那个大散热器吧,我也有个大散热器,还没想好怎么利用。

做个电子负载,可以测电动工具电池,电动车电池,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