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佰拓KD-35/1.5吋不锈钢快动平口钳

楼主(2023-11-29):
平时用自制的小台钻加工个小件确实需要个平口钳,过去有人发过帖子,自制铝合金的,我也曾经试图自己做一个,但确实很难搞,决定还是买现成的。看了下,便宜些的2吋的基本在80左右,但两寸对于我的小台钻大了些,1吋的又太小,1.5吋的合适,但1.5寸的比2吋的还贵,快动的最便宜要130才拿得到,2吋的110就行了。后来想了想,已经花了130了,何不再添点钱来个不锈钢的呢?也省得用完后加油保护,用时还要擦掉油,很麻烦。又在淘宝搜了下,发现有一种佰拓的比较便宜,有两家在卖,1.5吋的最低311元,于是下决心下单,今天终于到货了,感到还行,与预期接近,见图片。

楼主:
原先用的是图片上的那个黑的铝合金的,那个真便宜,11元多拼多多买的,但精度很差,都是铸造面,尤其是两个侧面,有拔模斜角,无法侧过来用,在小台钻上铣平面要来来回回配合直角尺,找来找去的,很麻烦,效果也差,现在好了,用板子加工小件,每次装夹铣出平面和一个立面,装夹两回就能铣出一个非常规整的立方体了。当然,如果不搞机加工,只是夹夹电路板、核桃啥的,那种11元的完全也可以了。那个9伏电池壳子是用原来的铝合金钳子加工的,新钳子还没开工。

楼主:
重量是739克,商家参数表里的重量是错的。

楼主:
实际重量739克。刚才那块聚氯乙烯毛坯已经把四个面铣平了,垂直度没法量,平行度用卡尺量在0.02以下,一般用途满足了。

网友:
给你的老凤凰自行车配了个黄金轮子。

网友:
这个铣床能做到零点零二是真的厉害了

网友:
卡尺我读不到0.02,测量力矩很难控制一致

楼主:
最大开口尺寸是50,商家参数有误。

网友:
叫dick的都很厉害

网友A:
我去,这个小玩意300多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这个小玩意300多块。

实在找不到更便宜的了,没办法,想用就得买他的。

网友B:
这个怎么卡紧工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么卡紧工件的?

好了,终于有一个探讨技术问题的了。这个是靠拧紧那个倾斜的内六角螺钉来夹紧工件的,底下的螺母穿了一个销子,销子落在夹具体底部的某个半圆槽里,在夹紧工件的同时,压块的大平面也同时贴紧在夹具体的大平面上,所以这种快动式的精度要比那些靠一根长丝杠的纯手动式要高一些,因为那些要保持滑动,压块与夹具体之间必须是有间隙的。底部的照片。

网友:
这个看起来很漂亮

网友:
很精致,是煅造的吗?

网友:
但凡跟CNC有关的都天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