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宏碁P1340W投影机拆解清洁光路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3-11-29):
好久都没有认真发过帖子了,最近不太忙,所以就有了这篇帖子。
机器好多年都没清洁过了,这次也顺便买了个欧司朗的灯泡。
一个灯泡就要200多啊,肉疼。

拆机之前要先拆灯泡组件。

这个东西叫灯泡架子。

灯泡发出的光就是通过这小孔进去的。里面有色轮还有光通组件。

能拆的螺丝全都拆掉。
这款机器有hdmi接口,分辨率是1280*800,
在当年算是比较高清的机子了,那时候1080p的价格贵得咬人。

拿掉外壳,就能看到主板上面的屏蔽罩,DLP的机器不是很复杂。

到处都是灰尘,用刷子和皮球吹。

拿掉屏蔽罩,就能取下主板了。

机器是DLP的,当然整套方案就是德州仪器的DLP方案。

主板下面还有一层屏蔽罩。

这个就是供电板吧,

和主板连接就是用的这2排针。

镜头组件。

电源板也拆下来扫扫,吹吹。

下一步拆镜头模组,清洁镜头,精彩继续。

镜头轻松拿下。

拆机的全部螺丝,防止安装的时候出错,
就用盒子装起来,然后标注一下螺丝的位置。

楼下继续。。。。。。

楼主:
第二季是拆解镜头和清理镜头。
镜头和dmd组件上的螺丝拆掉,
就能取下镜头了。

这就是为何要清洁镜头,里面全是灰尘。

前后看去都有很多灰尘。

这款镜头是款通用型镜头,很多投影机都在使用。
比如宏基,明基,奥图码等等。
镜头前面的装饰盖,直接硬拔。

安装的时候注意这里的缺口,算是定位用的。

下面开始拆镜头上的螺丝。

螺丝拆掉就能取下外壳,变焦镜头能适当的放大和缩小画面。
但是变焦缝隙很容易进去灰尘。

拆掉所有螺丝,就能拔下前后镜头组件。

拔下前后镜头组件,下面就开始清理灰尘。
用毛刷和皮球清洁,搞不定的地方就用干净的棉签擦就欧ok。

最后组装上镜就ok。

楼下继续拆解。。。。。。

楼主:
三季,清洁色轮,光通,反光镜片。
DMD后面有一块很大的散热器。
4课螺丝固定。

这个小的通道就是光通,
我是用牙签削得非常细,
然后裹上棉签上面的棉花,
轻轻的捅进去,来回的蹭蹭就ok。

光通模组上面的螺丝千万不要碰,以免影响聚光。

接着来看看DMD是什么样子。

散热器就是贴在DMD芯片背面的,硅脂都有点干了,
最后组装的时候搞点硅脂上去。

投影机的分辨率就是靠这个来决定。
型号1280-6338b。
我的这个是1280*800,白色的那个就是显示核心,16:10的比例。
早期的是800*600,4:3的比例。

上面也有点点灰尘,轻轻用皮球吹吹,然后用镜头笔柔了几下。

DMD反光机构。

下面是清洁色轮,
色轮上的灰尘灰尘多,用棉签擦了一下,能擦掉。
色轮的灰尘太多,出来的颜色就没那么鲜艳,
这是投影机光线出来的第二道阻碍,第一道是灯泡上的反光碗。
第三道是光通模块,也就是4块小玻璃组成的一个通道。

清洁后的样子,色轮是玻璃的,
可以用棉签蘸纯净水清洁。干擦的效果不太好。

接着来拆,DMD里面的反光镜片。
拆掉上面的2棵螺丝。光通上的螺丝一定不要碰。

这就是那个比较重要的反光镜片了,前镀膜,
它将接受到的光线聚焦到dmd的上,
然后dmd反射到前面的镜头,
最后就投射到我们看到的墙面或者幕布上。
千万不要用任何湿的东西擦,只能用干净的棉签轻轻擦拭。

轻轻擦拭了一下,是不是要透亮许多。

这个放大聚光镜,也要轻轻擦洗,因为是玻璃做的,可以用湿棉签擦洗。
有些机器用的是、树脂镜片,我这个感觉像是玻璃的。

最后原路组装回去。

最近几天,感觉论坛有点卡(不知是我电脑的问题还是网站的问题),剩下的实在不行就明天上传。

楼主:
最后装机测试。
一切正常。

调整好机器的角度。

直接投墙面的效果,其实买块灰晶幕布效果会好很多。
清洁过后,亮度和清晰度有提升,
提升最大的是色彩,感觉比以前更好看了,以前有点灰蒙蒙的。

拉开窗帘的效果。

关闭窗帘的效果,投影机没有幕布,
只适合晚上看,白天真的不适合。

1280*800的分辨率只能用凑合来形容,
现在主流的都是1080p甚至是4k。
已经没有换投影机的欲望,洗洗继续用吧,
看他们的时候越来越少了。

这是连接电脑当显示器的效果。

上次500元买的笔记本。
闲鱼收了台联想s2笔记本,拆开看看咋样。
https://www.mydigit.cn/mydigi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5250&fromuid=833550

和55英寸的电视对比,
投影大楷在90-100英寸左右。

楼主:
占楼编辑,继续。。

网友:
不错会不会装好后多出点东西

网友:
漂亮,现场教学

网友:
楼主艺高人胆大,看的我惊心动魄,担心你装上不管用了

网友:
灰尘真多。楼主手艺

网友:
能清理这玩意,尤其是光通路的,那都是大神人物

网友:
空气太脏,不吹不行,一吹灰又多,拆了能装回去就好

网友:
投影除了影大,还是比不过电视

网友:
清理的很好,看看装回能使用了

网友:
需要机械硬盘转速的色轮,建议改成三原色LED灯珠频闪控制替代。

网友:
艺高人胆大

网友:
有过维修投影仪的经历,亮度太低了,换了个灯泡,这下亮度上去了,但过了两天又把一个塑料透镜烤糊了,又换了个透镜。再后来就换了个86英寸的大屏液晶,效果比投影好多了。因此觉得,投影将来一定会被淘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