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L-AE抄板初体验:各种迷惑问题以及相关思考

楼主(2023-11-29):
楼主是个普普通通大学生,前不久在嘉立创开源平台看到了txkoi大佬画的SM3267L-AE单贴BGA152板子,还带写保护功能,链接:SM3267L-AE写保护U盘 - 嘉立创EDA开源硬件平台 (oshwhub.com)
看着心痒痒手也痒痒,果断抄大佬作品,去嘉立创白嫖的板子,到手贴了两三个。

大学生对颜值还是很追求的,楼主也算半个二次元爱好者,然而在量产的时候出现了好多问题:
第一次楼主手上有两块闪迪05466 064G的片子,ID:45 3A 94 93 76 D1 ,跟东芝9DDL同晶圆,懂得都懂,之前上过2246EN测试架跑过rdt,体质还不错。第六位非纯数字结尾,是TOG颗粒,所以3267上要短接SB8,电压跳3.3V。焊接略过。

跑分如图:

中规中矩,已经寄给喜欢这个盘的哥们儿了。
然后马不停蹄做了第二个,本以为一样的操作重复一遍就行,结果出幺蛾子了,量产完后USB3.0接口不识别,或者像反复插入拔出一样,反正就是无法工作在USB3.0模式之下,郁闷了好久,不甘心,从好盘3268上面拆了个打RM锁的15139 128G,安国测试架CE如图:45 3A 94 93 76 51,相当于无TOG的05466 064G了

结果这个片子上去更奇怪,本身是无狗颗粒,但是也要短接上SB8,不短接会报错USER>xxx等经典tog颗粒问题,,好吧,短接上居然问腿复现:USB3.0不识别,识别了也很容易掉盘。插入那个灯像一种想闪又无法闪烁的感觉。
想了很久,觉得有这种问题的原因可能有:
1.供电问题
2.跳线问题
3.固件问题
第一个供电问题,我把VCC和VCCQ的MLCC换成了1uF的电容,原先是0.1uF的,结果写入80MB/S正常了,读取变个位数了。。。失败。
第二个跳线问题,这个板子只有sb8一个跳线还有LDO 1.8V跳线,我跳了1.8V也还是无果,实在不行把全板小料全换了,故障依旧,失败。
第三个固件问题,换了诸多工具也没啥效果,失败

实在是没办法了,把这个倒霉的颗粒拆掉换成了我从苹果盘上拆的TH58TEG7D2JBAMC,ID:98 DE A4 82 76 D7,结果一把过无比顺利,usb3完全正常,一点问题也没有,这??
速度如图:

稳倒是挺稳定的,就是俩CE 16G,速度容量都没那么好看而已
后来把拆掉的15139和05466洗干净,发现它似乎感染了赛博花柳,给大伙看看:

就是几乎每个点上面周围都有一圈铜绿一样的玩意儿,有大佬知道为什么吗,有些炸CE的B16A也容易这样,但是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说是我风枪温度太高,这个不现实,我一般350度,这个温度拆装东芝原厂颗粒都不会这样的。
所以,究其原因,我认为其实05466和15139的失败大概率就是颗粒自身的原因,可能是颗粒体制不佳?(例如我增大VCC/VCCQ容量能够正常写入但无法读取)又或者是板子带不动这个颗粒。给坛友示范了,有时候开不出来还是换个别的主控试试吧。而且3267固件bug也多,有时候颗粒固件不对有问题重新刷的时候量产工具会出bug,,那叫一个蛋疼,这个板子呢,写保护外壳跟903写保护通用的,但是嘉立创打板拿到手GND点居然不通地,飞线又影响美观。厚度也选的有点儿不对,默认1.6太厚了

不完美完结,撒花!
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大佬多指点,感谢收看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

网友:
是几乎每个点上面周围都有一圈铜绿一样的玩意儿,有大佬知道为什么吗,有些炸CE的B16A也容易这样,但是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说是我风枪温度

不完美完结,撒花!
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大佬多指点,感谢收看

楼主:
其实挺糟糕的,板层都快被我吹糊了

网友A:
这样的估计也就是助焊膏的功劳了   温度加速腐蚀  估计是铜绿

网友B:
一般遇到各种奇怪的问题,先检查焊接有没问题吧,特别是手工焊接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估计也就是助焊膏的功劳了   温度加速腐蚀  估计是铜绿

我觉得您说的是对的,跟助焊剂应该是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遇到各种奇怪的问题,先检查焊接有没问题吧,特别是手工焊接的部分

我也怀疑过是焊接不过关导致的,不过我每次焊好都会拿到放大镜下面检查,,这次的故障跟焊接应该没多大关系

网友C:
正常焊点外圈有绿油,你那的片闪存绿油被腐蚀了。不是助焊剂就是洗板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焊点外圈有绿油,你那的片闪存绿油被腐蚀了。不是助焊剂就是洗板水问题。

...

感谢大佬回复,我想着应该也是助焊剂的问题,比较奇怪的是,我那个助焊接一直在用,大部分闪存不会这样,但是只要有一块闪存有点开始有铜绿了就很快会遍及整个闪存,可能是这坑爹的焊油的问题吧

网友D:
酸性焊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酸性焊油的问题

是的,大概率是我焊油问题

网友:
手工做的这些细活很难精准啊

网友E:
楼主好手艺,多谢分享!

网友F:
当代大学生值得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代大学生值得点赞

感谢您的赞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手艺,多谢分享!

实在是过奖了

网友G(2024-01-06):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您说的是对的,跟助焊剂应该是有关系的

你应该用559的助焊剂。别的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应该用559的助焊剂。别的都不好

用的就是559,不过是维修佬家的,可能还是焊油不够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