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都是什么接头?汽车摄像头用的都是这种接头么?

楼主(2023-11-29):
4个针,看起来怪怪的
各位用过这种接头的摄像头么?
为啥用这么奇怪的摄像头接口

网友:
统称航空插头,猜的

网友A:
应该是老式模拟AV接口,现在数字接口多是使用网线接口。

网友:
只知道汽车摄像头多采用4针摄像头

网友:
网站还没好   直接打不开啊

网友:
这个看了好老的规格

网友B:
你这个还真是航空插头,这个是主机吧,一般还有条延长转接线,汽车摄像头大多用4针5针的防水插头,塑料的,大概筷子那么粗

网友C:
货车上用的吧!航空插头,稳定防水,电源线和信号线,补光灯线,刚刚好

网友:
这不都写着 AV 的嘛,插上可以看小姐姐那种

网友D:
两根供电 两根视频信号

网友:
这种一般是货车的主机,多路输入监控。

网友:
是航空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老式模拟AV接口,现在数字接口多是使用网线接口。

汽车上用的不是网口rj4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根供电 两根视频信号

相当于把同轴和输电线合成一根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货车上用的吧!航空插头,稳定防水,电源线和信号线,补光灯线,刚刚好

为什么是货车?
私家车摄像头用的不是这种接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还真是航空插头,这个是主机吧,一般还有条延长转接线,汽车摄像头大多用4针5针的防水插头,塑料的, ...

延长转接线是干啥的?延长不够么?还转接,转接成什么接口呢

4针和5针什么区别?
4针是 dc供电2根,另外两根传信号
5针的5个针分别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货车?
私家车摄像头用的不是这种接口么?

货车有长有短,航空插头延长线方便又稳定!家用车一根线到头儿,都用莲花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