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亚投资12v6a电源拆机

楼主(2023-11-29):
电源坏了,拆开看看有没有维修价值一目了然

网友:
不咋地,可以扔了吧。

网友:
这玩意居然有6A?

网友:
大电解电容不错

网友:
功率虚标,没有6A,电容鼓包引起烧坏。

网友:
还可以,可以修一下

网友:
2A到顶了吧, 6A也许是指峰值或短时.
多数山寨电源都是这样的, 3842加mos, 高压电解电容应该离散热片远一点,打胶固定在板子上还可以,粘到散热片上纯属计划性报废,还没等高压电容爆,输出电容先嘎了

网友:
功率虚标,没有6A,电容鼓包引起烧坏

网友:
这做工,太山了...

==============

网友:
板子烤糊了,没着火就不错了

网友:
这个电源还修,直接扔了

网友:
这是又一个套壳……板子估计也是拆机的YLJ……

小马拉大车,PCB都烤糊了,该去垃圾桶啦

网友:
换壳的翻新电源吧,看板子还行,损坏的地方把板子都烧糊了。还是重新买个新的吧

网友:
电容起包了,输出还正常吗?

网友:
也就2a到头了

网友:
翻新加虚标

网友:
这东西可以修一下,二三十寸的小液晶电视供电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