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门锁怎也用锌合金制作

楼主(2023-11-29):
一直以为这种门锁外壳是不锈钢的,没想到是锌合金的。  用不锈钢成本也没多少吧?  连钥匙都是锌合金的。

不知道能不能焊接? 想焊在门上。

锌合金用铁锤捶它,用电钻钻,,强度表现怎样?

网友:
很早就用锌合金了。

网友:
我只知道锌合金角阀,用两年断得叫苦连天

网友A:
锁芯锁舌是黄铜的,外壳是锌合金镀铬闪闪亮。不锈钢的重量会超过1斤半,价格没一百块搞不了,而这低端锁才卖四五十。

网友:
锌合金铸造性能好,廉价,不锈钢太贵了!钥匙是黄铜的!

网友:
锁芯都是锌合金
真是操蛋。。。。。
箭头指的地方全都是锌合金
里面就更多了

网友:
成本低啊,成本再加上价格,让很多厂家成功的存活了下来

网友:
没办法,便宜货有销路……

网友B:
关键是锌合金可以用粉末冲压制造

网友:
劣币驱逐良币呗

全用不锈钢的太贵卖不出去只有死路一条

网友:
锌合金材料制作的部件,耐造抗打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芯锁舌是黄铜的,外壳是锌合金镀铬闪闪亮。不锈钢的重量会超过1斤半,价格没一百块搞不了,而这低端锁才 ...

就一个薄壳子,用电镀钢材也没多少成本吧。 这个壳子顶多半斤重不到。

网友:
锌合金的熔点约为419至460℃。由于锌合金熔点低、流动性好,加工容易,成本也低。所以许多小厂多愿意用它来制作产品。
锌合金的耐腐蚀性差,特别是当合金中元素杂质超标时, 机械性能就会急剧下降。为了降低成本,许多小厂根本不关心质量,杂质超标成为常态。所以往往没用多久就发生断裂。

网友:
前几天刚刚买过一个同样的锁头,开始点进去显示16,左看右看结果付完钱发现是55,过两天货到了,是一个锁头,两个锁芯,嘿,咋想的,一个锁芯是配套的,用相同钥匙,另外再卖给你一个锁芯钥匙还不一样,不能不发这锁芯,把价格打下来,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锌合金可以用粉末冲压制造

锌合金几乎全部都是采用压铸工艺生产的。

网友:
包租公,包租婆喜欢这样的

网友:
淘工厂十几块钱一个 锁舌锁芯都是铜的 外壳是铁的吧 反正看着质量不好

网友:
门锁、水管件这些还是远离锌合金吧,不然不知道那天家里就被盗了、水淹了。

网友C:
钥匙有铁的(磁铁能吸上)和铜的
是铜的话,卖家会特地说明的

那个老式锁的外壳,通常是个铁镀镍或普通不锈钢,具体看价格。。
这种锁的最大问题是虽然有的锁芯讲是C级,但实际的国标是老的国标,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钥匙有铁的(磁铁能吸上)和铜的
是铜的话,卖家会特地说明的

可能以前的材质和现在的材质不同吧,现在应该都是锌合金了。 不知道能不能焊接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