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晒晒手里的万用表

楼主(2023-11-30):
已经想不起来是哪年买的,这是第二个万用表,应该是一三年左右,实体店花了三十,

这个是买了上边那个时间不长后买的,买了后发现什么都量不了,用五伏电池的,花了八块,在九几年时就买过一个同样的万用表,后来坏了,直接拆磁铁了,

二零年左右买的,买了备用的,但是从买了后就没用过,TB双十一八块多红包买的,

今年双十一买的,有发拆机帖,有兴趣的可以搜

网友:
入门使用没问题

网友:
随便用用不心疼

网友:
能拆开看看内部否?

网友:
能使用就可以

网友A:
这4个表那个好点

网友:
一看就不是从事电行业的

网友:
没问题的,,肯定够用了。。谢谢分享

网友:
哈哈,第一个让我成功的看成了是这个电子游戏机,就是那个多少年前的那个俄罗斯方块

网友:
换自动量程的,就如同从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

网友:
一两个足够了吧

网友:
这些在家用用。都还是不错的。。

楼主:
如果只是随便用用,除了指针的那个,随便选,

如果是工作用,我就没法推荐了,我只是玩而已,

网友:
第一个看成福禄克了,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4个表那个好点

盲猜,第一个表里面原件可能多点,当然也有可能都是精简的

网友:
没一个好表啊

网友:
表有一个能用就行了吧,多了不知道该相信哪个了

网友:
砲灰表,保护几乎没有,不过便宜货烧了不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