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鼠标界常青树,拆一个罗技G304无线鼠标,加润滑脂解决滚轮异响问题

楼主(2023-11-30):
闲鱼低价收了一个罗技g304,早有耳闻这是一款神鼠,采用hero 12k传感器,省电,性能也不错,一节5号电池最长可用9个月,性能模式200多小时,重量加电池后100克以内。

由于到手感觉滚轮滑动快了有点异响,所以拆开加点润滑脂,顺便清清灰,原主人应该爱抽烟,鼠标上都是手垢和烟味。
用酒精和毛刷擦洗后感觉好多了,手感尚可吧,和现在的国产3395传感器的轻量化鼠标还是差了一截了。

网友A:
多是便宜鼠标,,能用就行。。不挑。

网友:
g系列确实不错。

网友B:
便宜鼠标要么性能垃圾要么手感垃圾。
G304笔记本小鼠标,大手用得很不习惯。还是604合适一点。
304的微动还算耐用,最快坏的竟然是凯华编码器

网友C:
办公还得M系列,电池寿命更长,滚轮光栅寿命更长,价格相对更便宜。

网友:
现在论坛回帖要点5、6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是便宜鼠标,,能用就行。。不挑。

这个是个游戏鼠标,硬性指标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鼠标要么性能垃圾要么手感垃圾。
G304笔记本小鼠标,大手用得很不习惯。还是604合适一点。
304的微动还 ...

大手我觉得还是趴握比较舒适,不累手,微动坏了直接换个8000万次的凯华黑曼巴微动,倒是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办公还得M系列,电池寿命更长,滚轮光栅寿命更长,价格相对更便宜。 ...

确实,滚轮寿命还得是光栅,我有一个m325,就是太小了,滚轮很舒服。

网友:
没用过好的鼠标

网友:
没用过这么高级的鼠标,用得最贵的一个是微软的霸雷鲨,再后来就是买不超过三五十的没有牌子的鼠标了

网友:
罗技键盘鼠标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不是光栅的不买

网友:
这种收二手最怕的就是味道。。。

网友:
鼠标也是个消耗品。

网友:
我也三个这鼠标,性能不错,性价比高。

网友:
一般都是机器自带的,后来烂脑娃的滚轮会打滑,就自己上PDD入了一个9.9(自己换了线和微动)的用到现在

网友:
304还是很不错的。我在用703,才80来克,相当好用,比左右对称的握持感要舒服不少。

网友:
用不要钱的鼠标飘过。

网友:
家里有个罗技G1用了十来年了,维护主要就是换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