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收藏级IBM X30笔记本不显示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2023-12-01):
     这笔记本当年可是要2万多块钱,可如今已经是收藏级古董,放了七八年了,发现开机不显示,风扇转,能充电就是不显示,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外壳已变白色。

网友:
可以看到内容了,不知道能不能回帖

网友:
看是不是背光坏了

网友A:
光看后盖,象是从洗浴中心出来的,不过里面的电路板还可以,没有见水的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看后盖,象是从洗浴中心出来的,不过里面的电路板还可以,没有见水的痕迹。 ...

亲肤涂层就这样,全新得时候好得很,一年之后 坑的一批

网友B:
当年2W够交首付了

网友:
外接一个显示器,开机,然后按键盘上的内外显示器转换键,看看能启动不能。或者开机时看硬盘指示灯 会不会连续长时间闪烁,估计系统启动了没有。另外:能不能听到开机的音乐声?

网友C:
这么多年了 让他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年了 让他走吧

英雄所见略同...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2W够交首付了

可别说这个了,说起来都是伤心的眼泪啊

网友:
感觉X31,X41,X61,T43这几款才是有收藏代表的几款

网友:
先检查主板cmos电池

网友:
看样子是背光不行了。

网友:
可以拆了装进镜框里

网友:
内存金手指擦擦试试

网友:
埋起来 把 立个碑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能否开机

网友:
电脑做工可以,笔记本也比较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