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修几个灯珠坏了的筒灯,灯体很厚实,灯珠和驱动坏了就换,估计能用很久

楼主(2023-12-01):
修几个灯珠坏了的筒灯,灯体很厚实,灯珠和驱动坏了就换,估计能用很久
今天传图片很难,挑了几张能上传的。
这个是9W筒灯,9个灯珠坏了5个,坏的都拆掉了:

拆掉的灯珠:

测试工具,万用表二极管挡点不亮灯珠,只好用锂电池测试,发现不亮的用铅笔标记一下:

之前买的200颗灯珠:

这个18W的之前修过,这次毛病奇怪,用电池单独测试每个灯珠都亮,整体测试却不亮,万用表一段一段测量通断,发现其中一颗灯珠灯脚虚焊了,补焊之后成功亮起。

网友:
稍调小电流,可以延长使用时间,剩下的四只会先出问题。

网友:
这几天论坛怎么不能打卡了

网友:
灯珠透镜边缘发黑了,可能是高温或者助焊剂腐蚀,全换了吧

网友:
论坛已经如此卡了,为神马你们还要发帖增加服务器的负担?

网友:
能看到新贴真不容易。这种灯珠散热也是个重点

网友:
买怎么多灯珠

网友:
建议还是整体一次性都换掉,换成同一批次型号的。。其次。很多这种灯的驱动板。没有温流电路,为了提高亮度,都是最大限度的驱动。所以烧灯珠也很正常。。经常逛破烂的,遇到有温流的驱动板,可以买一些回来。块八毛钱的。。给这种灯换上。能省很多事。

网友:
全换就没错了

网友:
灯珠下面加硅脂散热好

网友:
灯珠要换一起换,不然老灯珠又得先坏

网友:
要换就得全换

网友:
楼上说的对,如果整体已经用了挺久的,换要全换

有经验的都是全换,否则没多久可能又要折腾一番

网友:
可以顺便一起换了,论坛太难进了

网友:
给灯珠背面加点导热硅脂

网友:
这种灯珠万用表二极管档可以点亮的,灯珠下面要加大导热胶的,不然寿命很短的。

网友:
应该再降一点电流,降低功率减少发热量,延长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