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 CDN转址功能容易误杀不一定适合国内以防止网络攻击

楼主(2023-12-01):
CDN太敏感很多时都会误杀,令到正常的访问也被封杀。 国内ISP对大部份用户都是大局域网,访问时都是同一IP, 就很容易令CDN以为是同一IP攻击。
CDN一些所谓验证很恼人, 很多时验证几十次都通过不了。
我用的是公网IP, 两个不同网络早上都上不了。
不知那些搞事的人是怎么想的,损人不利己,有什么意思。 没有这些搞事,大家开开心心上网, 不需要弄什么太高防护,不是更好吗。

网友A:
目前用的是腾讯WEB防火墙,看起来效果也不太理想

观察了一下,拦截记录每小时差不多近20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用的是腾讯WEB防火墙,看起来效果也不太理想

观察了一下,拦截记录每小时差不多近20万

这里面估计有不少是误杀,建议测试的时候不要将自己的IP列入白名单,试试能不能正常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用的是腾讯WEB防火墙,看起来效果也不太理想

观察了一下,拦截记录每小时差不多近20万

能打开论坛页面的时候,跳转链接过快就会被防火墙拦截,太敏感了,目前基本无法正常浏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用的是腾讯WEB防火墙,看起来效果也不太理想

观察了一下,拦截记录每小时差不多近20万

知道攻击者的缘由吗?同行还是勒索?

网友C:
攻击来源有国内ip?国内都实名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里面估计有不少是误杀,建议测试的时候不要将自己的IP列入白名单,试试能不能正常访问 ...

直接限会员访问吧

非会员404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攻击来源有国内ip?国内都实名了吧

一般都是大量的肉鸡/代理之类的,报警的话会立案,能否抓到人,就要看情况了,当然抓到破案被判刑的案例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面估计有不少是误杀,建议测试的时候不要将自己的IP列入白名单,试试能不能正常访问 ...

有误杀的,没办法,架不住狼多。

网友E:
不知道现在服务器在什么机房,有些时候攻击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让你花钱买高防,也有可能是同行竞争搞,或者是被哪个脑残的搜索引擎蜘蛛给反复爬去训练AI。

去年敏感期我负责的网站被DDOS攻击后截图发到外网上,直接造成被X(非网字)安请喝茶,网安网信办立案调查,单位挨处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用的是腾讯WEB防火墙,看起来效果也不太理想

观察了一下,拦截记录每小时差不多近20万

每小时20多万不算太高,分析分析看看来源和请求数据,制订拦截策略,实在不行就上流量清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现在服务器在什么机房,有些时候攻击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让你花钱买高防,也有可能是同行竞争搞,或者 ...

搜索引擎蜘蛛的情况有排查,应该不是,有屏蔽过一些频率高的没效果,或者我们经验不够,另外网站关闭了也一样。

网友:
免费的CloudFlare不香么,攻击太大还可以上5秒盾,牛X得一B...

网友:
都是高手,听不懂,
能不能新站和老站对调一下,
我看老站不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大量的肉鸡/代理之类的,报警的话会立案,能否抓到人,就要看情况了,当然抓到破案被判刑的案例 ...

有没有收到勒索信息,是同行干的还是其他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限会员访问吧

非会员404

不可能的事,因为不是每个会员都是在登录状态,有些是logout了,有些是cookie过期。 不能访问就不能登录,当所有人的cookie都过期后,谁都上不了。

楼主:
现在不错,虽然要输入验证码,但好歹也能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用的是腾讯WEB防火墙,看起来效果也不太理想

观察了一下,拦截记录每小时差不多近20万

如果攻击来自国内,就报警,查来源。
如果攻击来自国外,能不能屏蔽所有来自国外的地址。
可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