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能否成为国产冲击起子机之王就看价格了

楼主(2023-12-01):
这款是12伏的产品,已经期待许久了。
近两年国产冲击起子机已经普及了。
代表系列有威克士wu132,但是这个机子倒顺开关有缺陷后,期出了一个修补件,新出厂的应该是解决这个问题了。
还有东城的04-8。只不过这个控制性能要差一些。
然后威克士自家的卡胜子品牌还出了一个203,实际上就是132的兄弟版本。

另外说一下,为什么欧美有那么多大力出奇迹的起子机,是因为人家那地方木结构房屋多。经常需要打一两百甚至两三百毫米长度的木螺丝。如果你要追求大力出奇迹的话,你为何不搞个电扳手?

然后顺带提一句,在硬碰硬的情况下,有哪个批头能扛得住200牛米?硬碰硬听得懂吗?

我来推测一下吧,这个裸机价格应该在300。
套装450以内。否则会影响其竞争力。

网友:
朱题怎么发的贴子,我能回复这条都是靠得上帝保佑

网友:
不追求大力那,线性和电子扭矩精确度PK见真章

网友:
今天一直是502,好不容易进来

网友:
我的得伟批头,一个老人拿个燃气灶来说有个螺丝很紧,让我给他拆一下,信心满满的装上5733,扭矩按钮拉满,结果一下十字批头尖尖就没有了,,,,,用梅花杆来给上水泥自切螺丝倒是比冲击起子快的多

网友:
大有这款什么型号?

网友A:
大有确实应该出一款12v的冲击起子机了。

网友:
盼了N年了,不知道这款起子机能不能给力。

网友B:
别想了售价500+,单机头前期估计都不卖。

网友:
欧美出大扭矩可不一定就是为了打大螺丝的,很多彩钢板 需要燕尾丝,  也需要大力,  拆个轮胎螺栓, 你12v 的不够用的,12v就是单独打个螺丝而已,不要质疑 人家的产品线

网友:
12V的轻便机要是能设计个可以加装快拆的结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想了售价500+,单机头前期估计都不卖。

超过500 没必要入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有确实应该出一款12v的冲击起子机了。

12V 不好用,应该出16V的合适!!

网友C:
国产价格王 是多倍一类
300+2电套装,单机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价格王 是多倍一类
300+2电套装,单机100+

东成已经 350两电一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成已经 350两电一充了。

那就要看 开关线性 和握持舒适度了做选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想了售价500+,单机头前期估计都不卖。

有点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