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JVC BR-S800E编辑录像机电源故障求助

楼主(2023-12-01):
一台JVC广播机编辑录像机,型号:BR-S800E 故障现象是通电后无法正常开机
下图是整机图片
经检查发现是电源故障,下图是从机器中拆出的电源

该机器有几路电压输出,分别是12V、17V、5V、-12V、OPERATE OFF  SW ED 5V SW ED 12V这几路电压
电源单独通电检查,后及几路输出均无电压,前及220V输入交流正常,经整流到滤波电容有385V电压正常,经仔细检查后,发现变压给到LM358运放,第8脚正极和第4脚负极无19V电压输入,运放在没有工作状态,下面是电路板背面图。

继续往下检查,发现一个型号为HZ22CP稳压二极管,测量后处于击穿状态。
下图中箭头所示

我把周边与这个稳压二极管连接的有关电路,包括关键元件,打组织的测量了一遍,都没有发现短路现象,装上一个好的稳压管通电后,又再次烧毁,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不是属于,开关变压器坏掉了,我拆了很多地方检查,都一无所获,没辙了,请论坛里的大神帮忙,指点下思路,谢谢。

下面附上该机器的,电源PCB版图,和该电源的电路图。

红色圈住的位置是,烧毁的HZ22CP稳压二极管。

网友A:
擦,好多年没看到大1/2的编辑机了

网友B:
先回帖以示庆贺……

网友C:
整流管是不是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流管是不是击穿了。

是在哪个地方的整流管,能指明一下吗?

网友D:
那路的整流管正常的话,可能输出过压了,检查下反馈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路的整流管正常的话,可能输出过压了,检查下反馈部分

你说的是前级mos管,反馈电路?

网友E:
对应整流管D29代换肖特基。看对应滤波电容容量,看358第2脚出来的电容和两电阻,7脚接的3级管,往前找看三极管q38,光耦对应的几个电阻,最后换358,换光耦……

网友:
这是好无聊了,修理这个东西

网友F:
一般变压器坏了不会产生高压

你这个问题要么是反馈电路问题,要么就是该路整流部分和限流部分的问题。

前级挂维修电源,光耦3/4脚并可调电阻维修

如果不懂,可以看看以前的一些维修充电器和电源的帖子的方法

网友:
邮给衡水家维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应整流管D29代换肖特基。看对应滤波电容容量,看358第2脚出来的电容和两电阻,7脚接的3级管,往前找看三 ...

你好,我按照你的方法检查了,相关的元器件及周边元件,发现一个47欧1w电阻测量不出阻值,pcd标注R55,但将该电阻更换一个好的47欧后,上电测试依然会烧HZ22CP稳压二极管,其他原件查不出好坏了,我真的没有思绪了,求教,后面应该检查哪里?另外这个电源,我注意到该稳压管,是在3三秒后烧毁的,我将万用表的红表笔与黑表笔,在LM358运放4脚与8脚供电位置上,将电源通电,在这个稳压管烧毁前3秒内,有正常的19.5V电压,在稳压管烧毁后,电压逐渐下降为0V,这应该开关变压器没有问题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好多年没看到大1/2的编辑机了

现在可以尽情的看了,我是维修广播摄录设备的,后面还有更多机器还会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回帖以示庆贺……

谢谢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路的整流管正常的话,可能输出过压了,检查下反馈部分

反馈部分是在次级输出这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变压器坏了不会产生高压

你这个问题要么是反馈电路问题,要么就是该路整流部分和限流部分的问题。

电源前期整流出来的电压有385V,这边应该属于正常吧?如果没有这电压的话,那肯定后级就没电压了,而且我能听到开关管,在接通电源后答一声,但在持续三秒后,在HZ22CP稳压二极管熔断后,就断开不工作了,我推断后级是否有短路现象?

网友:
这太专业了,学习一下

网友G:
尝试后级加17V 再查反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尝试后级加17V 再查反馈电路.

我检查后全部地方,都没有发现问题,或者短路的地方,最后抱着试一试心态把前级,FA5311电源控制IC和光偶给换了,再次通电就没有,在烧稳压管了,电源后级驱动光耦LM358有了20V,光耦工作电压有1.02V电压,正常下图用红色框圈到的部分,真是让人郁闷,害我走了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