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银灿IS903量产出现Execute fail!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12-01):
刚刚用着用着银灿IS903,突然就认不到盘了,以为是掉固件了,就重新量产,出现Execute fail!是什么问题??有没有办法修好??

网友:
先回帖以示庆贺……

网友A:
FLASH都找不到了,虚焊或者直接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都找不到了,虚焊或者直接挂了吧???

双贴9DFK的。

网友B:
45脚(MODE 1)接3.3V,把U盘连接电脑后松开45脚,电脑就会正常识别IS903和闪存。

网友C:
试一下强力清空,  要不就是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脚(MODE 1)接3.3V,把U盘连接电脑后松开45脚,电脑就会正常识别IS903和闪存。 ...

试过了!认到ID,就是量产不过!我截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一下强力清空,  要不就是虚焊了

是主控还是芯片虚焊?

网友:
我的很早的IS903找了老版本量产工具才能量产成功IS903+8D2J(FW Version V1.16+Flash DB Version V4.06.01)。用1.23和1.25什么的都是失败。

网友(2024-02-01):
按F9 强力擦除一下  重新 量产试一下

网友D:
我这么掐指一算,应该是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么掐指一算,应该是有虚焊

短接处理好了!

网友:
短接那一部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