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简单拆个美团点评扫码器的下半截,还真是简单

楼主(2023-12-01):
从垃圾堆里翻出来一个扫码器的下半截,上半截不知道哪儿去了,拆开看看吧
放主机一侧有个小洞和四个触点,小洞应该是给摄像头使用的

朝外一侧是快玻璃,里面有镜子可以让摄像头扫描到二维码

地面有线槽和一个大凹坑

凹坑里面藏着一个usb充电口

拆开几个螺丝,里面超级简单

两块电路板上没有任何电子元件,只有接口和触点

通电后,窗口两侧会有两片灯板点亮。问题是现在都是手机显示二维码,这个照明有必要吗

网友:
感觉好简单啊

网友:
是不是只做图像采集。

网友:
啥都不看,喜大普奔先回复一个再说

网友:
低像素摄像头就能实现的功能,不会有啥好玩的

网友:
肉肉不多啊

网友A:
应该就是一个摄像头吧,数据还是连接到电脑或者其他终端上去的,否则连网络都没有,肯定不能支付

网友:
估计主要芯片都在另一端,这个纯属扫描用

网友B:
一直很好奇,这种场景的照明不是反倒影响识别吗

网友:
简单成本才低

网友:
壳子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一个摄像头吧,数据还是连接到电脑或者其他终端上去的,否则连网络都没有,肯定不能支付 ...

没有摄像头,只有一个反光镜,应该是终端放在上面,终端的摄像头通过这个反光镜扫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很好奇,这种场景的照明不是反倒影响识别吗

我也很意外为啥要照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摄像头,只有一个反光镜,应该是终端放在上面,终端的摄像头通过这个反光镜扫码 ...

嗯,看来就是起个摄像头架子作用,手机上打开支付二维码,对着玻璃,那个扫码器放在上面通过小窗口识别玻璃下面镜子反射的二维码。
不想使用这个架子的时候拿起来直接扫手机屏幕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很意外为啥要照明

应该不算照明,起个心理作用,告诉顾客扫码器准备好了,亮着呢,可以放手机屏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