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洗不干净?拆解语盟YM-008S超声波清洗器

楼主(2023-12-01):
都说这个东西洗个眼镜、珠宝首饰、小东西好使,买了好几年了,一直没怎么用,效果一点也不好,洗不干净!难道我买的是假货吗?

网友:
好用。我用来洗眼镜、首饰、电子产品。一些缝隙的污垢可以震荡出来

网友:
没看到超声波振子

网友:
肉肉挺多的

网友:
振子应该在PCB的挖空圈圈那。。。固定在盆底

网友:
看着挺好的啊

网友:
超声波清洗器洗眼镜特别好

网友:
这个是真超声波清洗机,不是震动马达,哈哈

网友:
看起来像是有振子

网友A:
功率太小了,好像只有一个头子

网友:
洗眼镜肯定是可以的,如果不行,是不是振子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太小了,好像只有一个头子

就是只有一个振子!还有说是80W呢……

网友:
我也买过一个,咋说呢,也不是完全没用,也不是很有用,反正还是功率太小了。

网友B:
焕能片更换一个新的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焕能片更换一个新的试试看

买回来就用过两三次。

网友:
超声波振子坏了?

网友:
接通后里面的水有震荡波吗?没有就是楼上好几位说的啦

网友:
不是那种震动马达的假超声波,应该好用啊

网友:
这个东西用处不大,但是,
我想弄一个。。。

楼主:
嗡嗡嗡响,有震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