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淘到的远古终端机主板,大家知道怎么接电源么?

楼主(2023-12-01):
海鲜市场淘到的远古终端机主板

网友:
这主机你要用来干嘛?
玩DOS么?

网友:
绝大部分都是DIP芯片,且主板上没有看到DC-DC芯片,可能是单一5V供电,有几只电解电容,应该就是连接的电源供电端吧。不过显示器接口是哪个呢?图片看不清。LZ的粉色拖鞋倒是很亮眼

网友:
这是8088的?
接口上都标着汉字嘛,就是粉色拖鞋太抢眼了

网友:
那个园口是不是,接口有文字标注

网友:
应该有专门的接口接电源,如果没有它就不是主机。

网友:
286或386机子?

网友:
远古时期的

网友:
真 远古时代,长见识了

网友:
90年代证券公司里都是这样的主机,外接一个大电视,供股民看行情滴

网友:
板子够古 老的

网友:
这只是终端机,没有CPU,没啥用处。

网友:
amd代工的intel 8088 CPU

网友:
这真是古董啊,DOS系统吧

网友:
1978年,英特尔推出了首枚16位微处理器,这就是同样大名鼎鼎的8086,英特尔也再接再厉推出了性能更出色的8088处理器

网友:
我以为是啥赛扬的,没想到这么古老

网友:
这个真 远古时代

网友:
挂AMD标的英特尔处理器

网友:
8088扣下来,其他的扔了
这种终端,好像只能接串口共享主机资源,以前unix可以一拖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