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谁推荐款好使的硬盘盒?

楼主(2023-12-01):
RT,同学要买个移动硬盘,SATA的HDD比较好找,盒子倒是从来没关注过,谁推荐个好使的???

网友:
我也不追求速度,一般就买便宜的。

网友:
我都是JD随便搜,USB3.1 带宽十G的闭眼买,

网友A:
目前用的比较满意的是 h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用的比较满意的是 h1

马云家还有卖的,全套不到30块

网友:
因人而异够用就行

网友:
一直在用优越者硬盘盒,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用的比较满意的是 h1

H1是啥???

=========

网友B:
斐讯H1,拆掉硬盘后的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斐讯H1,拆掉硬盘后的盒子。

试了下,假货宝上搜不到啊,现在斐讯还黑着的???

网友:
直接搜H1硬盘盒

楼主:
搜了下,这玩意好像只有白色的,时间长了是不是会黄不拉几的???

网友:
阿卡西斯或佳翼

网友:
买个“撮箕”就行了,非常简单安装拆卸,速度也可以,用的是外置电源。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了下,这玩意好像只有白色的,时间长了是不是会黄不拉几的???

钢琴烤漆的,不保护好会划的一道一道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搜了下,这玩意好像只有白色的,时间长了是不是会黄不拉几的???

十几块的东西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几块的东西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吧

哪有十几块的???

=========

网友:
2.5寸硬盘盒很多,随便买.

网友:
我用绿联跟奥睿科的,2.5跟 M2都有。。。

网友:
2.5的应该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