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有啥3v电压导通的元件或简单的电路?

楼主(2023-12-01):
有啥3v以上电压导通的元件,二极管?mos管?或者简单点的线路也可以,多谢各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光的LED

损耗大吗?压降有多少?

网友B:
DW01
低压保护端:低于2.5V时,1脚输出低电平。高于3.0V时1脚输出高电平;高压保护端:高于4.3V时3脚输出低电平。低于4.3V时3脚输出高电平。

网友C:
不少LED灯珠在2.5V左右当然最简单的是tl431想要调节成30V以内都行

网友:
整流桥或者固态继电器?

网友:
兰光基底的LED贴片灯珠不够3伏加个肖特基,至于可调稳压管实际始终有电流的

网友D:
这款芯片只有米粒大小,加两个贴片电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W01
低压保护端:低于2.5V时,1脚输出低电平。高于3.0V时1脚输出高电平;高压保护端:高于4 ...

dw01外围元件多吗?还有我不想专门给这个ic及线路供电,我只想像串二极管一样的,低于3v截止,高于3v就输出,越简单越好,但又不希望压降太大,否则输出3.2v,压降3v,电压就只有0.2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少LED灯珠在2.5V左右当然最简单的是tl431想要调节成30V以内都行

tl431控制3v输出有应用电路吗?我是小白一个,不会设计。同样的,这个线路搭好后是否需要单独供电?我要控制输出的那路电压有三种状态,分别是0v,2.8v和3.2v,现在是不想要2.8v输出。所以想串个啥元器件截止3v以下的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芯片只有米粒大小,加两个贴片电容就行了

多谢,这个是固定电压的,应用确实很简单,但不知道压差需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芯片只有米粒大小,加两个贴片电容就行了

查了压差是160mV。

网友E:
弄个3.3Ⅴ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弄个3.3Ⅴ稳压管

输出最高只有3.2v

网友:
引用 楼主:
dw01外围元件多吗?还有我不想专门给这个ic及线路供电,我只想像串二极管一样的,低于3v截止,高于3v就输 ...

DW01是一个锂电池保护芯片,它的输出没有带载能力,需要配合MOS管使用。
压差倒是极低的,就是MOS管的导通电阻,8205的导通电阻大概是25毫欧左右。
不过它低于2.5V关断,高于3.0V打开,工作区间比较大哦。
外围元件倒是简单,电源也是直接取,静态电流还很低。

网上有很详细的DW01和8205组合的原理讲解。

网友:
采样通过电阻分压接TL431调整脚,阳极通过继电器线圈(应并上阻尼二极管4007)接另带的12Ⅴ电源,常闭触点接地常开接信号输出端公共端接负载端

网友:
最简单莫过于稳压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l431控制3v输出有应用电路吗?我是小白一个,不会设计。同样的,这个线路搭好后是否需要单独供电?我要 ...

需要的是什么功能,输入2.8V输出0V,输入3.2V时输出等于输入的3.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