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移植法修复适配松下空调机的遥控器按钮不灵

楼主(2023-12-01):
场所的一个空调遥控器,群达适配松下空调机的。
最近老是按开关没反应,有时重按能开,考虑是按钮上的导电层磨损,打开简单修复一下。
先拆之…

电路板正面

背面

用壁纸刀刻下故障导电按钮,再找一个用不到的空位按钮,切下来备用。上面圈里的是空置备用按键位,下面圈内是要移植的开关按键位。

切下来的导电按钮

502粘到要移植的部位

试机可行,准备合盖。

完工后

感觉此法简单 相对易操作,比铅笔涂酒精擦来的耐用,需要的朋友可以一试。
谢谢欣赏,共克时艰

网友A:
粘个铝箔纸多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粘个铝箔纸多简单

也是一个办法,就怕按压时铝箔对下面电路上印刷的导电石墨有磨损,我这个还是原来的配方 温和稳妥一些。

网友:
现在有可黏贴的导电触点胶水购买的吧

网友B:
以前也这么干过,502比较催容易脱落,用705硅胶比较好~

网友:
导电漆搞定

网友:
这种修复方法的确不容易,以前使用锡纸处理过

网友:
不好整呀,时间长了还是不好用。

网友:
还是导电漆稳妥

网友:
我都是先烙铁炮烙,一般会渗出一些油状物。炮烙不好使,可先用电阻挡量一下阻值(我的表针距约为1mm经验值200Ω以下即可),阻值大了再如楼主

网友:
淘宝上导电胶布代换啊

网友:
方法不 错,论坛这几天都不容易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这么干过,502比较催容易脱落,用705硅胶比较好~

提示血槽已满,谢q大支招 再脱落了可以试试

网友:
这处遥控器最怕导电橡胶老化,那就没的救了。

网友:
导电胶布,铜箔好可以的

网友:
502就能粘住啊,长知识了

网友:
用704更好。柔软

网友:
这502有点神,这都能粘。以前的时候用五B铅笔描过。

网友:
不常用的挪过去,也是办法

网友:
502不好,704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