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制作一款电动车定速巡航模块

楼主(2023-12-01):
小电驴开小长途一直要拧转把,拧久了手腕疼,某宝搜索成品模块最基础的要59元(价格小贵 心理预期价格30元),评论区指出就是个单片机,想起上次做点焊机剩的一把STC15W408AS,再加上有给气动工具加入软起动的经验,感觉做起来应该不难,说干就干!

一、先定下设计要求
1.单片机获取转把霍尔电压(0.8V~4.2V)
2.使用数模转换电路输出指定电压
3.检测刹车信号
4.模块必须完全手动控制(某宝成品模块的自动模式评论说不好用)

前前后后一共设计了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利用单片机(STC15W408AS)输出PWM波,二阶低通滤波+LM358+功放电路,打板验证后发现车辆一抖一抖的,用示波器查看发现纹波很大(240mV)。第二个版本使
用单片机模拟I2C与MCP4725A0T通讯输出指定电压

程序逻辑:
1.开机检测刹车信号高低电平(ADC取样10次低刹信号电压 若电压大于9V则为低刹 反之高刹)
2.三种行驶状态:正常行驶状态(输出转把霍尔电压) 定速状态(一直输出指定电压) 等待转把复位状态
3.定速按钮监测

使用说明:
定速:拧转把保持当前速度,长按定速按钮,听到滴滴两声后松开转把复位,等待蜂鸣器长响后进入定速状态
解除定速:1.刹车 2.拧油门(转把霍尔大于1.2V) 3.轻按定速按钮
解除定速会嘀嘀嘀响三声

先上张成品图:

有条件的可以刷上指甲油防水(这一版已装车验证)

原理图与电路图附上:

物料成本:
PCB感谢嘉立创 免费
STC15W408AS 2.3元

蜂鸣器 0.24元
数模转换芯片MCP4725A0T 2.12元
电阻电容 算1元
卧贴HY2.0 10P 0.22元

总成本5.88

最后不管是换控制器,或是买成品模块,或是买绿源的PCDS模块都很贵,综合下来还是决定自己做模块。
程序不开源防止倒卖,可以自己写代码,确实有需要的可以私信(但我估计这玩意应该没人需要吧)

楼主:
使用STC-ISP下载请设置IRC频率11.0592MHz,并勾选上下方的“在程序区的结束处添加重要测试参数”
立创开源PCB和原理图:https://oshwhub.com/tonydong/ding-su
程序只上传HEX,有需要的可以自行折腾

补充内容 (2025-6-30 15:35):
https://cloud.189.cn/web/share?code=iQbIjyBfaE3q(访问码:rq5l)

补充内容 (2025-6-30 15:36):
源码见网盘

楼主:
二楼留给自用,万一某天想开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楼留给自用,万一某天想开源

建议上传一下,附件可以出售家元,价格可以高一些,这样就有下载记录了,如果被倒卖,基本就可以查出来是谁。

网友A:
稳定性如何,用在车上的东西,可不是闹着玩的。
还有安装这个东西涉不涉及到非法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性如何,用在车上的东西,可不是闹着玩的。
还有安装这个东西涉不涉及到非法改装。 ...

测试了百来公里,还是挺稳定的。应该不涉及到非法改装,只是模拟转把电压,原车也有定速功能只是没开。定速只是减轻了疲劳,当然行驶在路上还是安全第一

网友:
思路清晰,东西不错。

网友B:
安装这个要拆车了

网友:
这样的技术帖子应该给精华鼓励

水贴无脑帖都可以加精  数码之家的评价系统。。

网友C:
数模转换芯片MCP4725A0T 2.12元
哪里买的,保真吗?立创100个4.21元,除去税和利润,远高于2.12元。

网友:
我以为都是标配的,21年买的小牛有这个功能,确实还挺好用的。
取消策略跟Po主是一样的,刹车、拧电门、再按巡航按钮都会取消。

网友:
楼主你是真的秀

网友:
不过我最近想在仪表上加个时间显示功能,把仪表拆下来上面是用赛元的51单片机还带一线通感觉有的麻烦就没有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模转换芯片MCP4725A0T 2.12元
哪里买的,保真吗?立创100个4.21元,除去税和利润,远高于2.12元。 ...

MCP4725A0T 某宝 1.99元还包邮 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这个要拆车了

拆仪表盘的前壳就行

网友:
上高速自行车道还可以用,但在一般道路上应该不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