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冠簧版T12手柄

楼主(2023-12-02):
夏天时给朋友大棚弄太阳能逆变系统,为了过大电流给焊接了一天铜排,结果T12烙铁连续开了一上午,原装烙铁芯触点白色塑料那居然化了。。。。。。

为了解决不锈钢弹片触点接触面积小发热打,时间长了松弛的问题,就做了这个冠簧的支架

为了追求完美,打了3次样,最终达到了顶部塑料顶住支架,冠簧在触点中间,尾部环顶住手柄螺丝孔

没铜排焊接了,就用锡坨坨测试,最高温度来回托锡持续加热10分钟触点没明显发热,嗯,还不错

好了,616控制板的烙铁就焊接3线行了,智能主板就5线,反正支架都集成了震动开关与温度电阻

楼主:
白光tx1/tx3/t33手柄支架以发嘉立创,等待回来测试,白菜大功率烙铁

网友:
这招好啊,手头的T12经常接触不良报警,得断电扭一扭.学习了

网友:
增大接触面积,这玩意叫冠簧,见得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白光tx1/tx3/t33手柄支架以发嘉立创,等待回来测试,白菜大功率烙铁

这是又有大动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又有大动作啊~

闲的没事,淘了几支TX1和TX3烙铁头,折腾

网友:
这种簧是不是很贵

网友B:
好像在哪看过这贴子呀,是不是发重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在哪看过这贴子呀,是不是发重了呢。

上次发的是PCB图
这不是懒嘛,才组装上

网友:
这个冠簧还真是绝配呀!

网友:
兄弟 真是佩服你

网友:
这个冠簧哪里弄到的。弹性会不会太大。

楼主:
周围朋友更换替代后,反馈都不错

网友C:
大神分享下具体尺寸位置啊,谢谢了

网友:
焊接冠簧有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分享下具体尺寸位置啊,谢谢了

以前帖子立有

网友:
这个不错,楼主搞个团购吧

网友D:
完美,等商城上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完美,等商城上架

早已上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