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高手们帮忙看看这个100瓦线绕电阻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23-12-02):
这个电阻是12欧100瓦,长度9厘米

根据电阻上仅有的一些标记(MRC可能是厂家 MRI528不知道什么意思),找不到哪里可以买到。

淘宝上国产的类似的电阻是绿色的,但是相同阻值和功率的电阻体积都大了好几倍,
导致原来的安装位置很困难。请问哪里可以买到相同的替代电阻。
这个电阻用在美国生产的设备上,目前从美国可以买到,但是价格非常贵。
如果有合适的货源,可以现金200元表示感谢。

网友A:
阻值功率相同是不是考虑加长导线加装到外部

网友:
看看能否找到二手拆机的或者找厂家定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值功率相同是不是考虑加长导线加装到外部

实在没有办法只有这么做了

网友:
这种功率器件,既然坏了,说明设计有问题。

建议引线出来,找个合适的地方安装替换配件

网友:
外热烙铁芯

网友:
在绝缘棒上,用电炉丝,自己绕一个?

网友:
既然楼主已经在各平台已经搜索过了,代表这玩意已经停产很久,估计是上个世纪的产品,就算有拆机件或者库存也是老贵,只能拿别的代换了,比如说别的坛友说的,接一根线,然后延长一下,放到别的地方去,注意,不要焊接的那种,避免高温熔化焊锡导致故障,建议买那种上螺丝的

网友B:
到网店里面看看,越值钱的也容易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网店里面看看,越值钱的也容易找到。

淘宝,拼多多都找过了,没有完全一样的
实在不行,只能用更大功率的重新设法固定了

网友:
功率一样体积大多了,严重怀疑损坏元件是虚标了,或者是标注功率值是瞬间功率,可以按原体积大小购买,没必要强求同体积标注同功率,或者另外找合适空间安装,引线接过去,再一个,这类功率电阻一般很少损坏,就是损坏了也可以维修吧,比如烧断了,如果不严重是可以用氩弧焊接起来的,烧的多了可以买个差不多的拆电阻丝接起来也行

网友:
加个散热器或者风冷水冷

网友:
看一下黄金铝壳电阻,功率选大一点的。

网友:
以前自己做了一个专门测试汽车电池启动电流的测试仪,仿照日本进口bt400蓄电池测试仪做的,因为本身有一个这个测试仪,无奈功率电阻坏了,市场上根本买不到同尺寸同阻值的,我就重新设计了一个大小合适的电阻,,,很久远了,记不清数据了,。

那么楼主和我是同样的情况,你是网上搜,当时我是市场上搜,没办法,

现在你可以取卖有类似大功率电阻的实体店商家问问,如果没有可以叫他联系厂家订购一只,至于能否解决就得看看厂家了,
我是壳子定做,比如仪表下图右边的,国内哪有哦,它分左右的,仪表贴纸我是专门找打印店彩打出来,反正最后出来基本一样,

网友:
拼多多订一个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