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德力西定时器改type-c锂电池(KG316TP)

楼主(2023-12-02):
自带的纽扣电池没电了,设定好的数据会清零,改锂电一劳永逸吧,2个二极管加510欧电阻,用之前改的充电器充电

网友:
最大功率不同,看你电脑

网友A:
外壳开口有点粗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开口有点粗糙。

那是放大图,实际看着还可以

网友:
这充一次电不得用好几年

网友:
确实一劳永逸   厉害

网友B:
为啥不用5V通用的?

网友:
这东西不算耗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用5V通用的?

5V直接怼电池压力大,还要加个充电板,用以前改过4.2V的锂电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放大图,实际看着还可以

我忘了是放大的。其实我干活也不怎么利整,主要是眼睛不行。

网友:
这样一改,厂家可以倒闭了

网友:
估计冲一次电可以用到报废了。

网友:
做工不错充电口开大了

网友:
改得不错,可是GDP又又又少了一点。

网友C:
是我就改成干电池放外面

网友:
充一次电够用好几年

网友:
改充电费事点,但时长+环保,时间长了,会怀宝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我就改成干电池放外面

那样太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