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小米照片打印机固件芯片手册求助(H25S128)

楼主(2023-12-02):
最近咸鱼贼便宜捡了个小米照片打印机,不是1s。
米家添加、打印都正常。就是随机出错,怀疑固件有问题。
固件是存在一个16M的H25S128芯片中。

全网找不到有人分享这个编程器固件。
所以想找芯片手册看看串口信息,奈何这个CX921370主芯片好像是小日本的。

能找到资料的在杰驰电子的网站上有

但是这个pdf地址打开是404

请教各位大佬,还有没有办法找到这个主芯片的资料???

下面这个两个端子都试过了不行

楼主:
稍后,我来分享我提取的编程器固件!

网友:
Conexant,DSL时代的一方霸主啊...

网友A:
这个就是有编程器固件应该也不能直接克隆,cpu id 和 mac 蓝牙之类的应该有绑定每个设备应该都不一样,除非修改后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有编程器固件应该也不能直接克隆,cpu id 和 mac 蓝牙之类的应该有绑定每个设备应该都不一样,除非 ...

提取的固件简单搜了一下没有mac地址 蓝牙和 wifi的都没有。
不知道是不是直接读取的蓝牙和wifi芯片的硬件信息。

然后,这个下午修好了,就是发光管和接收管的一个电阻出问题了,阻值和检测相片纸的不一样。
手上没有替换的,直接短接了,一样可以用了。
打印了几张,没有出错了!

网友B(2024-02-05):
引用 楼主:
提取的固件简单搜了一下没有mac地址 蓝牙和 wifi的都没有。
不知道是不是直接读取的蓝牙和wifi芯片的硬件 ...

最后是哪个电阻短接了呀? 我也是同样问题 随机出错 然后要断电一段时间再插上就好了。打一张照片后就会随机出错。。。 要断电再来

网友:
这玩意打印成本太高了,尺寸也不是很大

网友:
我这台机器真的是, 现在是固定的要打完一张就要断电, 因为 WIFI 固定2-3 分钟内就会离线。 重置什么的都没用。

最明显是 接电之后 只能按一下开机键开机, 再按也不能关机。 wifi 键按了也无效---随机的长时间断电再重启后非常小概率按键会恢复正常。

打完一张照片后 必定离线。    是不是开关键那边的电路问题?

网友:
换一张主板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是哪个电阻短接了呀? 我也是同样问题 随机出错 然后要断电一段时间再插上就好了。打一张照片后就会 ...

具体的是哪个没有拍照,忘记了!
你可以测一下 检测的光电二极管 的电阻和另外一个不一样。

网友:
光电二极管具体是在哪个位置/区域 我来找一下。 是机器左前方三个按键的位置吗?
附上主板照片。  这个主板不好买到不然我早换了。机器出了问题但是照片色带还有很多没用完

网友:
说出来大家不信,打印一张照片左右后 按键失灵 wifi 离线的问题 找到了一个办法, 就是把上盖拆掉,用风机外吹风降温。 上面问题就都没有了。。。。

目前连续打了 5 张都完全的正常。  我个人推测就是热升华产生的热量 导致主板某处热胀后的问题。  一直保持风冷降温就都正常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