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毛钱电源改电压的测试情况(VIPer22A)

楼主(2023-12-02):
上次发了一贴,是改的TL431,这个比较麻烦,根据电路图,直接将二极管改为稳压二极管即可达到目的,为保证输出电压需达到24v以上,最低也要用22v的稳压二极管,这时输出是24v的样子,测试时因为没有准备22v的管子,用的24v的稳压二极管,输出电压为25.9v的样子。

测试输出20w左右问题不大,超过功率ic会保护关断输出。

我测试时是跳过检流电阻测试的,实际使用根据需要可以灵活使用限流电路(原设计限流在120ma左右)

电路图附在最后。

网友A:
20W功率不大

楼主改了打算用在哪

网友B:
没太明白是测实际功率还是改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W功率不大

楼主改了打算用在哪

只是测试一下,以后有需要后再按要求改

这个板子更多还是用作led横流比较好用

设计输出属于电压高,电流小的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太明白是测实际功率还是改输出电压

主要是测试输出功率

原本是横流设计,所以输出电压根据负载是变化的。

网友(2024-03-26):
好电路,可以测试该改啊

网友:
这个板子改动用在电动车充电器(3842),改可调电路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