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池盒的自动限流

楼主(2023-12-02):
做个小东西,习惯性测试下带开关电池盒的线阻。结果发现线阻近乎20欧,虽然线不够粗,但也不至于吧。

拆开一看,大开眼界,黄腊管里面有货:

网友A:
这是给那种星星灯供电用的电池盒吧

网友:
这不是有个点阻么???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给那种星星灯供电用的电池盒吧

输出线是透明的,这种线常用于灯串吧,驱动很多并联L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线是透明的,这种线常用于灯串吧,驱动很多并联LED

那种星星灯就是这样的。

网友:
串限流电阻可以

网友:
串20欧电阻,特定用途的了。

网友:
肯定是用于特殊产品,不然不会增加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