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江西44岁孤单男跪求铅酸电池冲电器改锂电池冲电器方法

楼主(2023-12-02):
在收废品处收到一个锂电池60伏20安的。家中铅酸电池60伏20安的冲电器是多的要命。看了下两种冲电器的电压铅酸的要高,而且锂电池的冲电器比铅酸的贵我在这里跪求懂行的朋友,我把铅酸电池的ka431的分压电阻比小
电压能冲锂电池的电池吗?

网友:
除了改电压外,还要把三段改成两段才行

网友:
江西44岁孤单男跪求小寡妇

网友A:
把浮充去掉: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3411h71h

网友:
要去掉浮充,楼主先搞明白铅酸充电器的次级电路原理即可手到擒来。

网友:
只知道不能用老充电器,可以网购锂电池的充电器

网友:
废品站收的电池一般都是用了很长时间的旧电池,没有必要再用了。
可以把电池拆开,拆出一堆18650电池,从里面挑出来一些还能用的放到充电宝里面。

网友:
天天鼓捣,天天忙碌,怎么就又孤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浮充去掉: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3411h71h

看了半天没有说重点

网友:
首先要确认锂电组还能不能用,最好测一下内阻。能用再下一步。

网友:
这种充电器好像有浮充,锂电充电似乎不需要,也需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