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的DNS是不是不用设置?

楼主(2023-12-02):
我的路由器好像一直没有设置,但也可以上网。大家的路由器都设置了吗?
还有,如果要设置,如何选择最快的DNS?

网友A:
从ISP处自动获取了,有dns超速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ISP处自动获取了,有dns超速软件。

进了光猫,发现移动已经自动设置了自己的DNS,比公开的8.8.8.8速度快不少

网友:
从没设置过,不影响上网。不过很多优化软件会建议修改dns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了光猫,发现移动已经自动设置了自己的DNS,比公开的8.8.8.8速度快不少

8.8.8.8用这个好多网站会出口转内销。去国外溜达一圈在回来。

网友:
用mosdns-cn,国内网站自动用223.5.5.5、223.6.6.6.   国外网站自动用4.2.2.2、1.0.0.1

网友(2024-02-03):
用mosdns-cn,国内网站自动用223.5.5.5、223.6.6.6.   国外网站自动用4.2.2.2、1.0.0.

网友:
需要设置,询问运营商

网友:
没设置过,好像没什么影响。

网友:
这个设不设置看个人,dns一般玩法如下:
1,用isp的dns
2,手动设置119.29.29.29或223.5.5.5之类的大厂dns——是否劫持看isp良心
3,大厂tls/https加密dns——防劫持
4,自建adguard之类的dns转发器——加密转发,本地缓存,加速查询
5,自建递归dns——从根dns请求数据,自己就是大厂!
6,更高级的国内外dns分流。

网友:
没有高要求就用运营商默认提供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