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能否这样设置:开启DHCP功能的前提下,让部分电脑保持静态IP地址?

楼主(2023-12-02):
路由器能否这样设置:开启DHCP功能的前提下,让部分电脑保持静态IP地址?即使这些电脑不在线也保留这些IP地址?

网友:
可以,有个MAC地址绑定,设置成dhcp地址池之外的ip即可

网友A:
可以的,在DHCP里绑定MAC地址为固定IP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在DHCP里绑定MAC地址为固定IP即可

我在padavan里也是这样设置的,但有个问题;
1. 如果只在padavan里进行mac和ip绑定,电脑可以正常上网;
2. 如果在padavan里不设置mac和ip绑定,只打开DHCP,在电脑端设置IPV4的IP地址、子网掩码,电脑不能上网。必须要指定DNS(如8.8.8.8)才能正常上网。
注:以上操作都是由光猫路由模式,padavan作为二级路由。

网友:
可以的。很多单位都是使用内网IP的,可以自动获取或手动指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在DHCP里绑定MAC地址为固定IP即可

有没有发现发帖机升级了???

网友:
一般企业级路由都有多lan口设置功能 可以单独设置每个lan口

网友:
可以,指定一个范围给DHCP池使用,其他的静态IP

网友:
可以的,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