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怎么选择适合的润滑油润滑脂?

楼主(2023-12-02):
淘宝上各种润滑油润滑脂太多了,都自吹很厉害。
不少朋友通过颜色选择,感觉不太靠谱,颜色毕竟可以调。是不是应该通过成分来选?

网友A:
说明你的用途,然后针对性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的用途,然后针对性的选择

风扇轴承、传动齿轮、滑轨线轨这几类用的比较多,分别如何选择?

网友B:
家用就随便闭眼买,

电风扇、CPU风扇、空调电机  我都用缝纫机油,   黄油基本用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用就随便闭眼买,

电风扇、CPU风扇、空调电机  我都用缝纫机油,   黄油基本用不到, ...

缝纫机油设计初衷就是要求易挥发,沾到生产线服装面料上尽快挥发不留痕迹,所以使用寿命很短很短,并不适合普通轴承等润滑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缝纫机油设计初衷就是要求易挥发,沾到生产线服装面料上尽快挥发不留痕迹,所以使用寿命很短很短,并不适 ...

对的 缝纫机油 很快就干了

美孚飞马 航空机油 很稀不挥发 一般用来 点滴铜套轴承 ,黄油 都是鬼子的  感觉比美孚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 缝纫机油 很快就干了

这个不错,买点试试

网友:
滑轨线轨这俩类用白色的滑轨专用油脂,风扇轴承(含滑动轴承)、传动齿轮用黄色的润滑脂,

网友:
塑料件,尼龙的用锂基润滑油,比较贵

网友:
长城锂基润滑脂,工具保养就加点机油拌匀了,一公斤的桶用了好久好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的 缝纫机油 很快就干了

我日亚买的ez7410打开的时候发现握把处就漏出来点黄油。。。

网友D:
我用的二硫化钼

网友:
风扇轴承从来没加过油 也没什么明显噪音,风扇噪音99%都是风噪。可以加发动机油,家里有车的话 应该有多余机油,或者换油的时候少加一点也没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二硫化钼

二硫化钼是高温润滑脂,一般用在加热炉或加热罐体的螺丝紧固,为了好拆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二硫化钼是高温润滑脂,一般用在加热炉或加热罐体的螺丝紧固,为了好拆螺丝 ...

二硫化钼高温会气化

网友:
防水的润滑油有什么推荐的吗?用在电动车的前后中轴的油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