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一个困扰老网管多年问题,路由器交换机串口线无输出

楼主(2023-12-02):
我是一个实习多年的老网管,不少人应该知道路由器交换机这些网络设备的串口几乎是rj45口的。
在我职业生涯中,老是遇到不少好好的串口线无输出问题,
我有二个串口线,一个是ch340,一个是ft232r的。

一个波特率为9600的无线ap设备,由于太久拉,我实在不记当时得哪条线无输出拉?一个波特率为2400的设备,ch340无输出,ft232r却可以?
线肯定好好的,这两条用在波特率9600交换机上,都没有啥问题。难道是线序问题,如果是这样,那也不会在交换机上都正常啊。

硬流控啥选项也都没勾选的

我用了个串口调试工具,短接ch340,波特率设置2400,都可以收发,也没掉字节。

网友A:
用短点的线试试,当然不排除是兼容性问题...

网友:
串口确实有很多问题

网友B:
玩这个比较费脑子,不好玩。

网友:
和线序有点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这个比较费脑子,不好玩。

不是想玩,想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短点的线试试,当然不排除是兼容性问题...

兼容性,具体是哪方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兼容性,具体是哪方面呢

你跟张三李四王五都关系好,
不代表张三跟李四王五一定关系好,
也不代表李四跟张三王五一定关系好,
同样不代表王五跟张三李四一定关系好...

网友C:
早期的设备,会不会是RS23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期的设备,会不会是RS232的。

就是RS232的

网友C:
CH340是ttl的,有232转换,还是不对,,,,,就是没找对rx、tx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340是ttl的,有232转换,还是不对,,,,,就是没找对rx、tx了

难道我ft232r的串口线不是ttl转rs232嘛。串口不就是ttl转类似rs232这些嘛

网友D:
RS232电平是指串行通信中发送和接收数据时电压的变化情况。一般来说,RS232规定了正负两个电平,即逻辑高电平和逻辑低电平。逻辑高电平指的是电压在-3V至-15V之间,而逻辑低电平指的是电压在3V至15V之间
你ch340是0-5v的,电压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RS232电平是指串行通信中发送和接收数据时电压的变化情况。一般来说,RS232规定了正负两个电平,即逻辑高电 ...

ch340能转成rs232规定的电平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ch340能转成rs232规定的电平啊。

RS232规定了正负两个电平,即逻辑高电平和逻辑低电平。逻辑高电平指的是电压在-3V至-15V之间,而逻辑低电平指的是电压在3V至15V之间,ch340是0-5v对应逻辑0和1的也就是ttl,两个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RS232规定了正负两个电平,即逻辑高电平和逻辑低电平。逻辑高电平指的是电压在-3V至-15V之间,而逻辑低电平 ...

老实说,我没研究这么深。但看了科普,这两个东西是存在不匹配,但通过一个其他东西来转换匹配。但是事实是世面上一堆ch340芯片的串口线,难道不是rs232嘛。我也说拉,我这个ch340芯片的串口线,接在常见品牌路由器串口上,也都是可以的。难道路由器串口还不是rs232

搜索“ch340 rs232这两个关键字,很多都写着ch340是通过外加电平转换器件,提供RS232、RS485、RS422等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RS232规定了正负两个电平,即逻辑高电平和逻辑低电平。逻辑高电平指的是电压在-3V至-15V之间,而逻辑低电平 ...

https://blog.csdn.net/m0_70536801/article/details/134042199
这种文章多的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https://blog.csdn.net/m0_70536801/article/details/134042199。
这种文章多的是

你也说了外加电平器件啊。。。不加就是ttl,加了就是别的各种,但是最终都是串口。。这么说吧,ttl和rs232都是电线,只是粗细和长度不同,决定传输长度或信号强度,但是信号过来都是串口协议,ch340是个芯片,他出来的串口信号是兼容电脑ttl5v的,但是它不兼容rs232,除非你用电平转换,还有如果你只是偶尔出现连不上试试换掉ch340的外部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也说了外加电平器件啊。。。不加就是ttl,加了就是别的各种,但是最终都是串口。。这么说吧,ttl和rs23 ...

你也看到我说的是调试网络设备的串口线成品拉,肯定是支持rs232拉。我的问题又不是说纯ch340,还是ttl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