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万用表:FTIKE A830L

楼主(2023-12-02):
表笔头和笔身是可以拆开的,但这就出现个问题,线和笔尖的焊点容易断,所以在线和表笔尾部塞了点东西,以固定电线

网友:
除了软封装,其他还不错

网友:
不错,粗一看还以为是福禄克呢,好用,够用

网友:
表笔的问题可以缠胶布再套热缩管解决。

网友:
这表就是不注意让你感觉是某某克呢。

网友:
一个好点的表笔都比这个表贵

网友:
我以为又看到维修FLUKE表呢,结果点开就看到有一颗小牛屎!

点了N多次发送。

网友:
厉害啊,这品牌碰瓷了。

网友:
容易断是质量不行买大品牌的线就比较耐用。

网友:
今天终于可以正常访问了

网友:
感觉跟几块钱的差不多

网友:
小窍门还是很管用的!

网友:
我看成了FULUKE,以为是福䘵克。

网友:
笔上加带胶的热缩管,,,昨天没发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