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淘宝二手买了块三星笔记本ddr4内存条,是真货吗?

楼主(2023-12-02):
原机的4g内存,window10真的不够用,开机就80%,想着买个新的不划算,淘宝二手店买了个4g的30元包邮。
侧面贴包修贴的是二手货,下面那张。。
CPU只支持ddr4 2133,所以第二条就买了和第一条一样的,组双通道。

左边原机的,右边淘宝买的。

安装上去,自动开启双通道模式。

开机内存占用40%。花小钱,办实事。

这个内存条是真的吗?

楼主:
移动光猫插上usb读卡器和内存卡,机器里面查询不到U盘,U盘指示灯亮,机器里面开启了共享usb。

网友:
1.不重要,用着不蓝屏就行,另外这些看PC需求没那么高,应该没DDR4的山货
2.换U盘或者格式试试,当然不排除固件或者硬件是阉过的,又不是头一回了

网友:
能用就行   反正性能提高了

网友:
用着稳定就行,我的AMD专用条,用了5年多了,也没问题。

网友:
刚刚给朋友买了条8G的三代内存条,能用就行

网友A:
我十年前就用16G内存了,浏览器多开几个都能吃得差不多了。
更不用说开虚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十年前就用16G内存了,浏览器多开几个都能吃得差不多了。
更不用说开虚拟机 ...

我前两年才升级到4G呢...

网友:
我的笔记本买的时候是4G,也是空着一插口,早几年前就配齐了。

网友:
应该真的  但是这还是太小了  弄个8G插上 还凑合 ……

网友:
目测是真的,能用就行,这东西无所谓了

网友:
这个产品现在也有假货了么。

网友:
二手内存现在价格是便宜多了,我的台式机有4个内存槽,加满共16G

网友:
之前35进的ddr3的一个,二手正品

网友:
看起来是真的

网友:
内存这东东能用,稳定就行,即使假的,其颗粒也是真的,顶多是拆机重新焊接的,既然入手了,不影响使用就可以了,哈哈

网友:
白色排阻,颗粒生产日期与标签一致,原装正品,绝对可以放心使用!方便透露一下淘宝店名吗?

网友:
现在没人作假的了

网友:
不影响使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