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猫的TR069如何让它失效?

楼主(2023-12-02):
直接删TR069会导致不能上网,有什么办法即保留这个TR069又让它失去作用?
这个TR069很邪恶,每次启动会自己下发业务,到底是什么业务?

光猫里连接的业务模式TR069和TR069_INTERNET什么区别?

网友A:
换一个没有TR069的鸡鸡,比如或者TP等非运营商定制的鸡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没有TR069的鸡鸡,比如或者TP等非运营商定制的鸡鸡...

删TR069就不能上网,这是光猫的原因而不是运营商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删TR069就不能上网,这是光猫的原因而不是运营商的原因?

你想干啥???

============

楼主:
怕哪天运营商下发个设置又改回路由模式

网友:
TR069和上网没任何关系,只是同步运营商数据的。除非首次下方拨号账户密码之前被删可能有影响能正常上网后删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哪天运营商下发个设置又改回路由模式

网友:
这个是运营商的策略了 删了TR069就代表这个光猫没在线,后端把你的数据包丢了

网友:
我们这里没有69式 一样上网呀。

网友:
以前删过tr069,没问题啊

网友:
没有tr069,网速会被限制

网友:
光猫后台远程管理光猫下发配置的,桥接直接致电客服就可以更改

网友:
这个TR069如果你有iptv业务,你删除后就不能看电视了

网友:
以前的可以删,现在估计难了。

网友:
tr069删掉只是运营商不能管理光猫了

网友(2025-06-08):
特别FTTR光猫,更是不让删TR069,因为机房通过TR069看FTTR光猫是否有故障。

网友:
换华为光猫就可以了

网友:
有可能你的猫被运营商绑定了,让运维的师傅帮你吧

网友:
别折腾了,运营商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