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万利达热水壶不加热故障

楼主(2023-12-02):
       最近接一客户反映,他的万利达热水壶不加热,经过检查发现,是底部耦合器有问题。报价10元,用户同意。故而才有今天这个贴子

网友:
这个应该是温控开关。
耦合器是低温的座子。

网友:
这个是易损件。

网友:
报这么低价格

网友:
多挣一块是一块

网友:
将触电清理调节一下,还可以用的。

网友:
这价格   非常低呀

网友:
底部耦合器似乎易损耗,品牌的还好点

网友:
价格确实报低了,淘宝买配件8元,那还有拆装费,还要包用起码1个礼拜,万一一个礼拜坏了坑定还是要找来免费再换。

网友:
只要发热盘不坏,其它的都好解决

网友:
良心价格啊

网友:
修很好就行呀!

网友:
做VCD的改行做电水壶了?

网友:
你这价格报得有点低啊。

网友:
没算手工费了吧

网友:
良心价格,要是坏的快了回来免费换是不是要赔钱

网友:
比较良心的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