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冬季经常会碰到USB设备掉线

楼主(2023-12-02):
每到冬季大降温的时候,经常有老电脑的USB连接外设掉线,尤其是耗电大的,每次都要拔插一下。猜测是主板供电电容问题让纹波超标了?或者天气太冷触点失去弹性接触不良?用USB电压表测的话电压倒是没有下降多少,还在正常范围。我加了一个优越者的外接USB供电7口分线器就一切正常了。三台旧自助机都这样。

你们有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确实有这个现象,但是不是低温引起的不知道.
我的一个罗技鼠标就是老出现插入拔出的叮咚声,但一点也不耽误用.我曾怀疑是断线了,在近鼠标端切去一节,重新接线,好了半天,又出现老现象.这个鼠标都有10多年了,非常耐用+好用.

网友:
是不是USB口没有妥善接地?冬天空气干燥,静电比较严重。

网友:
USB接口质量问题,最近买了一根USB线,稍微动一下就掉线

网友:
不会是玄学吧,,,

网友:
如果是主板自带USB接口也有这样的问题,换个ATX电源试下。
如果外设是USB无线鼠标接收器,则主板信号可能会干扰无线接收器的信号,可试着增加一段USB延长线,让USB接收器不要距离主板太近。俺的无线鼠标就是加了一段延长线后,接收器工作变得正常了。

网友:
电压低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