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有没有维修手机或者有BGA经验的坛友?咨询一下锡浆选择

楼主(2023-12-03):
       小白正在练习BGA,目标是把我CPU虚焊导致的WIFI打不开的小米手机修好,目前买了两款锡膏,分别是维修佬的138度和183度中温,价格不高都只有十几块钱一个,但我看很多手机维修教程视频上都推荐使用进口的千住品牌,说国产品牌的植锡后在锡球周围会产生散落的锡珠,有点纠结是不是要重新买锡浆,请教一下坛友们,维修佬的锡浆能用吗?

网友:
永远谨记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没有试过焊BGA,锡浆也就拿来焊TYPEC。

网友:
学费是要花的,一样一样的试

网友:
比较细小,难办

网友:
关键不在锡珠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而在于你对温度的理解和把控,即控制力。没有绝对的控制力注定会失败的,何况你也没有专业的设备,仅仅凭一把电烙铁和热风枪就像BGA,草率了

网友:
没有几年功底,各种锡膏的使用经验,还是退坑

网友:
我可以准确的告诉你:维修佬肯定能用+好用.

网友:
多要点样板,每样都试一下

网友:
多买几种试试

网友:
维修 佬的好用,关键是手工技术

网友:
同样的疑问,买了维修佬的锡浆,一直没有敢用

网友:
手机维修已改行的路过,买的这这锡浆很够用了,但手工更重要,手还要稳,还要回把握控温,一上来想直接干cpu就能成功的概率很小,每天练苦练几个小时一个月左右有可能成功性,好在小米封胶的东西少,难度降低很多

网友:
只看教程,第一次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

网友:
也是小白,给你参考。日常用维修佬低温锡浆修修wifi蓝牙功放等非主要发热部件,自己操作时锡珠基本上都是在钢网上吹锡珠时造成的,所以在值锡后清理下就好,在往主板上装时基本不会有锡珠,除非高温爆锡。但我用的维修佬低温锡浆加热后会有一层厚厚的非常粘的胶,非常难清理,不知道是不是放久了的原因。CPU是主要发热部件   低温锡肯定是用不了,可能得高温锡或无铅锡哦

网友:
我奉劝楼主不要动,小米用888机型的,必须用高温锡,高温锡很难焊接的,这样胡乱折腾,容易直接报废了,不该动手的就不要动,如果用低温锡,受到高温还会再次虚焊,完全白折腾

网友:
高端玩法,没试过

网友:
别扯了 去找维修店

网友:
我用的就是维修佬的锡浆,在准备焊接前先用卫生纸捏了捏吸吸水分,刮平了焊接还是挺好的,没遇到散落的锡珠,但是如果学习BGA建议钢网也别太次的,先用芯片对应的专用网,最好是有那种定位板子,相对成功率更高,万用网也可以,但是较为考验技术,那种很次又很厚的破钢网别买,会把芯片上的锡珠夹住,然后芯片的焊盘拽坏了就只能报废,我也是正在学习,买了好多网。

网友:
没有很好的手工,翘cpu必死!尤其是888面积比之前的要大更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