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HP1005复印出错代码SONNER ERROR 20,应该怎么修呢?

楼主(2023-12-03):
报错代码为SONNER ERROR 20,

通电自检过程就报错了

网上找了篇教程,说需要拆开家电润滑油,
我没加,只是用手硬拉着扫描器动了下,
然后重新加电就能正常复印了,
这是怎么回事?

是天气冷导致润滑出问题?
还是前几天我在打印机上放了10多斤的东西,导致推车动不了?

各位遇到过HP1005 20错误么,你们怎么处理的?

网友:
扫描架阻力过大,导向轴少抹点儿白油,尽量少!多了麻烦

网友:
就是异常卡住了,

网友:
我严重怀疑楼主的报错信息打错了.

网友:
支持,应该是抄错代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