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石英手表机芯也有防震

楼主(2023-12-03):
最近给个朋友石英手表换个电池。低档表。但发现机芯有点意思。居然有个防震设计。带宝石轴承的见过,带防震的可头一次见。虽然不像机械表防震机构那么精致。但这个无疑也是防震机构。

网友:
没看懂怎样防震的,不过这个机芯可不是抵挡机芯,一般机芯没有宝石轴承的

网友:
金属齿轮,有宝石,还有避震,不象普通机芯

网友:
四周做一些弹簧卡子,支在表框内,也能减震.

网友:
没看懂怎样防震的

网友:
难道宝石可以避震?

网友:
好像见过一次

网友:
看着不像,不懂

网友:
这也叫低档机芯?那么平日里见的怎么称呼?

网友:
石英表也怕震动,电子表没问题

网友:
动力不一样,齿轮少几个,应该也怕震!

网友:
看看结构,现在年轻人对这个不感兴趣了

网友:
对楼主这样的大师级,这样的机芯说是【低档】也不为过;所谓的【避震】嘛,估计机芯周边的黑塑料就是楼主说的【避震】设置了。

网友:
手表的话,一般1W以下都是低档的吧

网友:
这个不能算避震结构,这个位置的轴承不是通孔所以是这种结构,机械表的摆轮位置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