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烧水壶拆修换自动盖

楼主(2023-12-03):
美的烧水壶拆修换自动盖

网友:
那配件也可以买到是吗?

网友A:
这个盖子是镂空的?图没放完吧

网友:
牛人啊,竟然有配件

网友:
PC料换了白搭,用不了多久又坏

PC高温水解,这种位置得用PPS

网友B:
很多家电的配件不好找,或者运费贵过配件

网友:
配件不好找哦。

网友:
哈哈,和我碰到的坏一样的地方,弹簧断,塑料折,看来是通病。不过不想花钱修了,弹簧弄短继续用,盖子用AB胶粘,嵌铁丝加固,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换成这种感觉不能防尘灰尘掉进开水里。

网友:
这也太陋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家电的配件不好找,或者运费贵过配件

还有一个螺丝锈蚀,拆不下来。

网友:
PC垃圾用料,必然会老化断裂。
这种地方应该使用水管那种POM,耐高低温还自润滑。
还有更垃圾的用PC+ABS,烧水巨臭

网友:
这也能买到配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盖子是镂空的?图没放完吧

残件朋友没全拿过来,后面拿完装上去也没拍照,最后是整体的盖子,不是镂空的。。

网友:
这个烧水壶开关我换过,回个贴子真不容易啊。

网友:
这都有配件,令人意想不到

网友:
网上有配件呀

网友:
这类烧水壶盖子是软肋。

网友:
能找到配件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