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剪线的世MD 6键手柄拆解,请教如何接线

楼主(2023-12-03):
在网上淘到一个剪线的世嘉MD的六健手柄,让我拆开了,拆开后想接线,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和MD坐连接,我懂的朋友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好像山货啊

网友:
你这不是剪线,这是拽线.

网友:
网上搜搜看看有没有接口定义

网友:
确实是仿版,还是用模拟器玩吧

网友:
我印象中,小霸王好像是五根线,黑白红绿黄,当年动过把这玩意改到电脑上用的念头,但明显没有那个技术,又打算把一个无屏的MP3改到那个壳子里,左右上下一曲,上下音量加减,AB这些改成开关、循环之类的,后来又放弃了,因为找不来合适高度的喇叭。
这种高端机根本没玩过

网友:
这pcb ,怎么看怎么像是仿品

楼主:
用什么方法测量确定VCC和地呢?

网友(2024-01-02):
楼主找到 +5 和GND没,从你2图来看,我认为从上数下 第7脚为GND

网友:
这个还有修的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