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建议上数码之家用人脸识别代替输入验证码

楼主(2023-12-03):
今天上数码之家每次都要输入验证码,是否以后会常态吗?那就用人脸识别吧,黑客你不露脸就别想登入网站。

网友:
疑似有点极端了

网友:
我每次打开知乎都要验证,不过验证一次至少能管几个小时,如果必须要验证,建议可以改成这种复杂点的,然后有效期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