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跟风组装一个储能点焊机

楼主(2023-12-03):
跟很多人开始的故事一样,也是贪便宜买了个16.8伏的无刷手电钻,到手后发现电池太垃圾,只能工作几分钟于是有了自己买电池组装的想法。组装电池那就得有点焊机,老习惯,淘宝、咸鱼逛一逛,了解了充电宝点焊机、变压器点焊机、电容储能点焊机,成品也不是很贵,但是我更喜欢自己动手,反正都有套件,组装难度不高。经过几天的挑选对比最终确定了电容、mos功率板、控制器、焊笔这些主要部件。配件到后就开始组装了。

铜排到货开始组装,2mm厚,20mm宽的紫铜排,紫铜螺丝。

底部铜排,主要接触面都抹上导电膏。

mos板选择228,16管,没选择控制一体板是觉得分开方便升级,不够用时可以再并一块板变成32管。

上面放一块电木板,用于固定控制器

没有选择那种彩屏控制器,因为我觉得能实现主要的控制功能就可以了,这种不需要外接电源,又比数码管显示更直观一些。

控制器后面的走线,可以看到后面的防炸模块

35平方的一体焊笔,可以换头。尽量减少接头降低内阻。

全方位展示一下,最终决定不加外壳,反正是自己用,这样也挺简洁美观的。而且比那些加了不锈钢外壳的更有人间烟火气息电源也不用,桌面上就有网红电源中兴2400.

通电后用0.15的镀镍带试了比较好的电焊参数

焊点觉得还可以,没火花,不发黑

第一块电池出炉啦

负载仪测试一下

网友:
我电池有了,也是差个点焊机,不想动手,就是懒

网友:
不错,估计也不便宜

网友A:
不错,这电容多少钱一个?MOS管在哪家店买的?

网友B:
这个用料就有点奢侈了,铜牌那么厚。

网友C:
花了多少银子?都在哪买的配件?

网友D:
不错不错,电池有好的推荐吗?动力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这电容多少钱一个?MOS管在哪家店买的?

中车电容38一个,说是全新套皮的。主要看中内阻低,卖家说0.15内。拿回来实测0.17左右,还算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料就有点奢侈了,铜牌那么厚。

自己做着玩,没省料。螺丝跟铜排价格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电池有好的推荐吗?动力电池

拼夕夕砸金蛋的亿伟2500动力电芯12C放电,内阻0.12,价格也便宜。还是很不错的,买了十几节就黑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了多少银子?都在哪买的配件?

7-800百吧,都是咸鱼买的配件。

网友:
确定你这铜排2mm?看起来又5mm厚

网友:
没有电焊机,组电池用大功率烙铁快速焊接?

网友:
做工真漂亮
防炸模块是啥?

网友:
这个0.3镍片的也能轻松搞掂吧,分享一下防炸电路

网友:
我也想买这款电容,用来给汽车启动用。卖家说是全新,内阻0.14。你有没有测这个电容漏电怎么样。mos板和防炸模块是在“总有刁民想害朕”那买的吧。

网友:
不嫌难看及外置碍事的话,航模用的动力电池就不错。
上周末刚把车载充气泵加了个T接头,配合航模电池就成无线的了。
手电钻上也试过,也能用。

网友:
oled点焊控制器找不到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