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雷力迅牧田款;电池一串3.48V 34mΩ,其他39m欧姆,烙铁“点焊”换电完成~

楼主(2023-12-03):
雷力迅1500mah  18650觉得不够用,换电开始。 拆下来充电测试容量800mah左右。

结构简单,没有温度开关,2MOS

原点焊,不错

黄花烙铁65W
正极容易焊接,负极有5-7秒

1500实际充电容量也就800mah了

还可以,亿纬也是满电状态下焊接的。。。。。。。。。。。

80

灯具比较省电,但要注意USB口的放电。

网友:
这个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
是时候整个点焊机了。

网友:
经常使用锂电池的,应该配一个精度比较高的内阻测量仪

网友:
网站好了,回复的也多了,楼主也要与时俱进,整个点焊机

网友:
买了一瓶电池助焊剂只用过一次。
常搞电池是时候整个点焊机了

网友:
没点焊机啊

网友:
电池不好办

网友:
电解液干涸!电池也跟着完

网友:
是时候攒个点焊机了,毕竟1035+都入手了

网友:
只有一颗电池是好的

网友:
没有点焊机是稍微麻烦一点

网友:
看到内阻仪就知道不简单

网友:
我的马刀锯电池包也只剩一半容量了,1500-750,真炒蛋

网友:
是时候攒个点焊机了

网友:
装备搞起来

网友:
前几天还看到这种灯爆炸炸伤人的视频。

网友:
内阻都那么大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