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很小巧的打印服务器?

楼主(2023-12-03):
家里一台HP1020打印机,每次打印都要接电脑才能打印,大家推荐一下,有没有小巧一点的打印服务器?
目前能想到的是用玩客云刷成打印服务器,但还是有点大,有没有更小的?

网友:
我的HP1000,每次都要启动winXP的电脑才能打印。打印机没有64位的驱动。

网友A:
电视盒子装神雕的nas装cups固定ip地址,很费事,我刷神雕nas系统3次,装cups3次,固定ip地址又搞了好长时间,建议直接上小白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盒子装神雕的nas装cups固定ip地址,很费事,我刷神雕nas系统3次,装cups3次,固定ip地址又搞了好长时间 ...

我之前搞cups也没成功

网友:
小米路由器mini

网友:
请问官方发帖机,你怎么证明有这个鸡鸡???

网友:
有没有usb口无线?

网友:
华硕的路由器,小米的路由器刷OPENWRT都是可以做打印服务器的!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2837-1-1.html

我以前发的贴子,你可以找个小巧的MT7620.

网友:
有,淘宝有成品.插网线那种一个99,wifi或者蓝牙会贵一点.但是你去闲鱼找同款产品,基本价格就是对半了

网友:
用某路由宝改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4009734-1-1.html
只参考第六部分

网友:
TP-LINKTL-WR702N  这种很小的  可以刷openwrt

网友:
tplink的710n,703改过的路由就很好啊

网友:
我可以出一个支持1020的打印服务器,路由器改的保稳定

网友:
到某宝上搜下迷你路由,看看有没有你想要的尺寸

网友:
xiaomi mini              newifi mini        路由宝

网友(2024-01-18):
买个小白打印盒子就好了,上小黄鱼买

网友:
优酷路由宝L1 带USB接口的,可以实现HP 1020 打印。 上次亲自测试过。

网友:
绿联有绿联有绿联有绿联有

网友:
买过蓝阔的,无线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