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比亚迪唐后保险杠,彻底清洗里面

楼主(2023-12-03):
比亚迪唐保险杠里面很脏,买来这个二手的还没仔细拆开验过,比较好奇里面什么样,就拆开看看

先从后备箱里面拆掉六个螺母

然后拆掉所有能看到的螺丝和卡扣
卡扣里面沾了泥很难拆
螺丝有几个也锈了,想换掉网上搜了下说是用的达洛克防锈涂层的螺丝,还不便宜
拆完螺丝后两边用力往外拉,就拿掉了

后保里面挺简单的,只有碰撞传感器,和倒车雷达

这是洗之后的样子,原来这个防撞梁里面也有砂砾,不知道怎么进去的
原厂挡泥板可能不够大?

这是后门轮眉内侧的铁板,有点生锈掉皮
想拆下来处理下打磨喷漆,但是是用铆钉固定的,不知道怎么拆?

网友:
前后保险杠都是易损件,方便拆掉更换新的,一般情况下里面都藏满了泥沙

网友:
真是大作业

网友:
轮眉铁板看着的确需要处理一下

网友:
比亚迪生锈是通病吧

网友:
多余拆开,断两个卡扣划不来

网友:
这东西还需要拆开清理吗,是里面加漆防锈吗

网友:
外行看热闹,有没有用卡尺量一下后防撞杆多少厚薄?

网友:
今天点了一下没想到能进来了

网友:
一代唐,亏电油耗,很感人的。

网友:
不拆开感觉还挺厚实,打开看惨不忍睹。

网友:
买了二手唐,提供了很多拆解素材。
话说这个不用专门拆开清洗吧,拆一次松一点不划算。

网友:
这比亚迪防锈处理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