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时代洪流下的牺牲品~三菱LS120 SuperDisk软盘驱动器拆解/探寻光伺服寻道技术

楼主(2023-12-03):
关于这个帖子,是发在拆机乐园还是硬件博物馆更好这个问题,确实斟酌了很久。但在我看来,硬件博物馆里的硬件,应该符合“老而罕有”这两个要素,而今天拆解的这款硬件,恰恰符合这两个要素——足够老,也足够罕有。

一.介绍

这次拆解的主角,是一台三菱的LS120 Superdisk软盘驱动器。LS120,是3M、Compaq、松下、三菱和日立等六家公司,在1996年推出的一种容量为120MB的软盘驱动器。

可能很多人会说了,普通的3.5寸软盘难道不是1.44MB嘛,怎么变成120MB了?

确实——但这LS120可不普通。

LS-120磁盘,与传统软盘一样,仍采用传统的磁记录存储方式,但其磁头定位,却采用了一个黑科技——光学定位激光伺服技术。该驱动器每条磁道的扇区数不再相同,由于磁头灵敏度的提高,扇区划分可以不再迁就读写头,越外围的磁道,可划分更多的扇区。LS-120的最内圈磁道有51个扇区,而最外围的磁道高达92个扇区。

LS-120磁盘上的每个磁道之间,有一宽度为4.57μm的伺服参考光道,LS-120软盘驱动器就利用伺服参考光道反射回来的光束,能立即定位到磁头在软盘片上的确切位置。LS-120软盘驱动器的平均寻道时间为65ms,盘片转速为720转/分。由于采用了光学定位激光伺服技术,LS-120软盘驱动器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LS-120软盘驱动器的读写磁头,设有两个铁芯磁头,一个用于读写120MB的LS-120软盘,另一个用于读写1.44MB和720kB的标准普通软盘。而且LS-120软盘驱动器从外形尺寸到操作命令都与1.44MB的标准软驱完全相同,DOS及Windows等操作系统,会自动将LS-120软盘驱动器识别为A驱。甚至这种软驱还有一种黑科技,运用光学辅助伺服,可以把普通的1.44MB软盘格式化成32MB的软盘,让一张盘容量翻N倍,在那个时代看来妥妥的黑科技。

LS120使用的特殊软盘,日立麦克赛尔生产,与传统的1.44MB软盘,在外观上有所区别。

搭载LS120驱动器的Thinkpad 600Z笔记本电脑,在当年妥妥的神机,普通人高攀不起的玩意儿。

新的问题又来了,为什么这东西这么好用,却没有得到大规模推广呢?

答案还真不怪这东西。

LS120出道的时候,CD已经得到普及,一张CD-ROM可以存储700MB的容量,而哪怕是使用专用的LS120磁盘,最高容量也才120MB,因此随着光盘的普及和固态存储的性价比提升,LS120就随着ZIP,JAZ,磁光盘等软盘替代品一起,被历史洪流所渐渐遗忘。

时至今日,LS120驱动器依旧非常少见,全网找不到几台,哪怕是万能的闲鱼,好不容易找到一两台,价格也是令人望而却步,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这种驱动器格式的罕有及市场层面的失败。

二.我与这台驱动器的渊源

上周末,一个机缘巧合之下,我在逛旧货市场时发现了一台安捷伦的示波器,虽然外壳已经破烂不堪,但卖家就地拆开以后,我在其内看到了这个LS120驱动器。软驱的外观,上面醒目的激光警示标识,它显得那样特殊。虽然当时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硬件,但好奇心还是战胜了钱包,以20元把它带回了家。

通过谷歌查阅它的型号后,才了解到上述这种特殊的格式——LS120。以及神秘而独特的光学辅助伺服技术。遂大手一挥,开拆!亲手剥离附在它上面那层久远而神秘的面纱,看看当年的黑科技究竟如何。

三.拆机

有请主角登场

软驱正面,巨大的标签几乎占据了整个上盖

侧面,和普通笔记本光驱一样的厚度

前脸,与普通软驱一样,是插软盘的舱门,不过与普通软驱有所不同的是,LS120并非采用机械式弹出,而是内置了一个弹出软盘的电机,出盘则通过电子按键完成,有点像磁光盘。

软驱底部,巨大的主板映入眼帘,白色的贴纸下隐藏的是带动盘片旋转的无刷电机,银色的盖板可以单独打开,便于维修内部组件

与传统软驱外观上最大的不同——接口,有别于传统笔记本软驱采用的排线,这东西采用了和笔记本光驱类似的ide接口

标签特写,软驱为三菱电机生产,泰国制造,激光警示标签的意思是“内有1类激光辐射,小朋友不要打开用肉眼看”

受刑者和刑具的合影

拧下一颗螺丝,分离上盖

自己的小比例车模也派上用场——这乌尼莫克的车斗刚好用来装螺丝

开盖,与传统软驱差不多的结构,只不过左下角多了一个弹出软盘的电机

先拆出仓电机

出仓电机特写,电机是普通的直流有刷电机,不过很小。电机与齿轮组做在了一起,通过排线与主板连接

随着电机的取出,控制盘片仓升降的齿轮和小连杆也脱离了主体

舱门也取下来了

插入盘片时打开盘片上保护小门的机构

拆解磁头寻道电机,为保证寻道速度和精确性,LS120没有采用传统软驱惯用的步进电机,而是直接采用和ZIP类似的直线电机。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小型的磁悬浮列车,工作时固定在磁头上的线圈通电,与永磁体相吸相斥,从而把磁力转变成机械运动。

永磁体特写,这是直线电机的定子部分

取下盘仓,盘仓分为两部分,可在出仓电机驱动下升降

上半部分特写

下半部分特写

取下盘仓后的软驱,可以看到主轴电机和磁头运动线圈

磨刀霍霍向磁头

支撑磁头模组运动的金属杆和金属杆固定片

断开磁头模组与主板通信的三条排线,便可取下磁头模组

磁头模组特写

磁头模组另一面特写,主要是光学伺服的电路

上下磁头特写,每一面都有两个磁头(黑色条点)

上下磁头合在一起时的特写

重磅的来了——光学伺服部分的特写,激光二极管和激光感测器都装在磁头模组下方,激光发射到盘片的特殊区域后反射回来,通过计算激光发射到反射的时间差,即可推算磁头相对于磁道的位置。同理也可精准定位磁头,让磁头去该去的磁道读取数据。

磁头直线电机特写,“磁悬浮列车和轨道”

磁头组件合影

拆掉磁头后的软驱,还剩主板和主轴电机

用来侦测盘片写保护的微动开关,以及出仓按钮

一个霍尔元件,个人推测是检测盘片是否插入到位用的

撕掉软驱背面的白色贴纸,露出了主轴电机的定子线圈

拧下四颗螺丝,分离主板,主板正面特写

主板背面特写,PCB是三菱电机自产

富士通的主控芯片

三菱自家的磁头信号处理芯片

NEC的电机驱动芯片

富士通的缓存芯片

拆的差不多了,拧下固定软驱底部盖板的螺丝,原来对应的是磁头组件的位置,应该是便于生产时调整激光伺服光路及检测磁头寻道用

盖板特写,磁头运动对应位置有黑胶

分离主轴电机定子

定子线圈特写,柱状布局,很好看

转子部分也被我敲下来了

支撑转子的滚珠轴承特写,注意检测主轴电机转速的霍尔元件

霍尔元件也可以取下来

拆完以后的大合影

特写——光,电,磁一体化的集大成之作

番外:光伺服寻道系统原理探究

为了一探到底LS120的独门秘术——光伺服寻道技术,我对那个特殊的磁头,又进行了一番拆解。

激光发射/感测模块特写,二者合二为一

光电信号放大芯片/可调电位器特写,用于放大激光感测器送来的微弱电信号

整个光伺服系统的“大脑”——姑且叫它伺服控制芯片吧

上下磁头特写

每一组磁头里,又可分为两个不同的小磁头,一个负责对付1.44MB普通软盘,另一个专为LS120专用软盘服务,各司其职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我还画了一个简图,展示整个光伺服系统的工作原理

原理图2.0——真实部件辅助展示版

(完)

网友:
围观一下,没见过这玩意...

===========

网友:
我买过这东西用,但是盘片很贵!

网友:
这个比1.44M的软驱复杂多了。

网友:
各个年代有各个年代的黑科技,不知道百年以后的黑科技是什么

网友:
维修过的吧,怎么还会有飞线。

网友:
同期还有 ZIP MO 等,都输给了CD-R,毕竟耗材便宜

网友:
确实够古老的存储设备,好像在以前的苹果机上看到过120M的磁盘

网友:
当年确实是高科技

网友:
见过,用不起

网友:
听都没听过这玩意

网友A:
那个时候就有这么好的制作工艺,真的是了不起,我那会儿做的电路板还都是插件的。

网友:
没见过当时的黑科技

网友:
我还有一个原包装的LS-120

网友:
这是发现了激光的强大功能,结果只是用来寻道辅助磁头,有点点错科技树的感觉

网友:
软磁盘最大的问题是寿命短,落上点灰尘转一圈就报废了。被淘汰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时候就有这么好的制作工艺,真的是了不起,我那会儿做的电路板还都是插件的。 ...

当年日本的半导体芯片的技术比美国还牛。

网友:
旧货市场还能淘到如此宝贝,真是难得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个东西

网友:
当年也只在杂志上看过介绍,毕竟这货出来得有点晚了,没几年就到光盘刻录机横行了,而且价格实在是普通人无法承受的,当然,zip也一样。便宜才是王道吧!其实最主要的是U盘,那时虽然贵,但它真的方便好用啊!超级软驱也好,Zip软驱也好,真正取代它们的,还是U盘啊